(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二十二期-“压力表施工"

楼主(2011-07-26):
 讨论主题:数字化油田建设使用越来越多的现场仪表,对施工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一个好的数字化项目不仅需要好的产品应用,也与施工的质量密切相关,请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参照下图说明压力表、压力变送器的常用安装附件有哪些?请对照现场照片列出(从工艺管线开始,含过程连接和电气连接)。

1)国产压力变送器:

2)罗斯蒙特压力变送器:

网友A:
压力仪表的过程连接和电气连接的内容太好谷歌了。

把题目限定为机械表和变送器安装在同一取压口比较合适。

网友B:
偶来说几句,通过图上看到的压力表于变送器的现场安装图其有缺陷,可以说不是一个成功的连接图。

1、压力表于压力变送器公用一个取压阀是一个不明智的措施,假如现场压力表坏了需要维修,怎样操作势必要关闭取压阀泄压后安装新表或者修复后在安装,此期间压力变送器无法使用,假如次压力变送器是一个控制回路势必要切换与手动状态,而且此过程管道中的压力无法测知。

2、整个取压管线没有泄压阀,那么怎样保证在维修维护时确认所关闭的取压阀是否内漏是否关闭严密,如果取压阀失灵盲目拆卸是否造成事故,是否产生危险。

3、取压管路使用了活性连接加密封生料带固定形式,这个是一个缺陷在使用中因为时间延长各个连接处会逐渐松动,产生泄漏,如果被测压力较大,平常维护不到情况下极易发生活接处被压力重开产生危险。

4、所使用的取压阀选型不当第一个图中是针型阀,这种阀记忆堵塞导致关闭不严,平常使用因为取压阀堵塞不能检测压力,手轮是铝合金材质使用时间长会变脆,再者开关手轮时不宜操作。

5、从图片上看所测压力是泵出后压力,这个设计的引压管线应该设置阻尼器或者U型弯也行,这样可以减少泵出后压力的脉动延长压力表使用寿命,同时减少压力检测的波动性提高压力检测数值稳定。

6、压力变送器、压力表的连接件应该进行改进,从图中看出连接件直接拧在三通弯通接头上,压力表、变送器也是直接拧在连接件上这是不合规范的安装,不仅对于维护维修拆卸不便也极易因为螺纹密封的不严性产生介质泄漏。

偶平常的经验是对于压力波动较大的或者被测压力高的被测点的取压阀应该使用法兰阀进行连接,使用闸板阀最好使用承插焊阀门,最好不使用内螺纹阀门。

取压管之间的连接应该使用焊接密封,建议最好不使用螺纹连接,减少动密封点的数量,所有取压管材质应根据被测介质合理选择,条件允许最好使用不锈钢。

对于泵出口检测压力的取压点要根据压力波动情况合理设计缓冲罐、U型弯、阻尼器。

压力表、变送器连接口要采用焊接在引压管上的方式,连接头最好使用不锈钢材质,在焊接时要保证密封水线不被损坏。

压力表、变送器在固定是内部要使用密封垫片常见的有聚四氟乙烯、石墨垫片,不要使用生料带密封。

在压力较高或者被测介质危险的情况下要安装排污泄压阀,其排污的介质最好通过管道回收不要造成污染。

压力表于变送器不应使用同一个取压点和取压阀,这样才会避免因为检修或者取压管、阀门堵塞或者损坏影响压力的检测。

网友C:
        考虑到压力表的安装、使用,测压介质的温度,系统压力的变化,测压介质的腐蚀性等因素,通常使用的压力表附件有针阀,阀组, 冷凝管, 阻尼器, 化学密封,可定位的压力接头等。

压力变送器附件有:转换接头、支架、表头、孔板、现场总线接口、引压管、冷凝盘管、外壳、散热器等

网友D:
看不见,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网友E:
不回复看不了么?回复还要求字数么?

网友F:
初来乍到,虚心求学,敬请关照。。。

网友E:
图一:管线、取压管(引压管)、阀门、对丝、三通、压力表接头、机械压力表、压力变送器、防爆绕行管、钢管。

图二:管线、取压管(引压管)、阀门、短节、三通、短节(2)、弯头(2)、压力表接头、机械压力表、对丝、压力变送器、防爆绕行管、钢管。

网友E:
没注意。四楼是设计院的还是监理公司的啊。这些东西对设计院的或者监理公司来说太轻松了。赚点MP还真不容易。到处都是专业人士。哎。

网友F:
压力表常用附件
1、压力表缓冲管  冷却被测介质,平缓压力波动
2、压力表开关  用于被测介质与压力表的连接,起开或关的作用
3、压力表散热器  主要用于冷却被测介质温度,平缓压力波动

在安装的压力表时前端应有缓冲器,当介质较脏或有脉冲压力时,可采用过滤器、缓冲器和稳压器等;
为便于检验,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应靠近取压口;
应铺设导压管,导压管粗细合适,一般内径6~10mm,长度3~5m。
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冻结时,必须加保温伴热管线。
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一般低于80℃及2MPa压力用石棉纸板或铝片,温度及压力更高时(50MPa)用退火紫铜或铅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没注意。四楼是设计院的还是监理公司的啊。这些东西对设计院的或者监理公司来说太轻松了。赚点MP还真不容易。到处都是专业人士。哎。

偶不是设计院更进不了监理公司,偶是一个现场仪表维修工,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B:
从图中看变送器的电气接口很标准,所用的防爆软管也符合要求,穿线管只看到局部设计也不错,防爆软管的电气接口应根据变送器的接口形式选择。如果设备在没有厂房的露天安装设计时还要考虑防水防雨问题。若穿线管从上向下走向其穿线管应该低于变送器后在用防爆软管与变送器连接。

网友G:
完全同意4楼观点,非常全面。

发表个人观点,图中设计非常有意思,不理解为什么设置压力表+压力变送器?如果需要现场显示和控制室远传,直接一台带现场显示的压力变送器就够了,管路连接如此复杂,即浪费了一台仪表,又造成如此多的泄漏点。

一般情况下U型弯+压力表用球阀+压力表(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连接压力变送器:防爆接头+防爆绕行连接管+电缆穿管+控制室安全栅+二次表(或卡件)

网友H:
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考虑下列情况:
1.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7.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8. 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9.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网友I:
额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找了一篇关于压力变送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文章

网友I:
压力变送器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 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 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检查与测试
解决办法

1: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2:变送器输出≥20mA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3: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压力指示不正确Wrong indication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

网友J:
不是吧

?这样也行啊

网友K:
压力表常用附件
1、压力表缓冲管

2、压力表开关
3、压力表散热器

网友K:
进行压力检测,实际上需要一个测量系统来实现。要做到准确测量,除对仪表进行正确选择和检定(校准)外,还必须注意整个系统的正确安装。如果只是仪表本身准确,其示值并不能代表被测压力的实际参数,因为测量系统的误差并不等于仪表的误差。 正确安装包括取压口的开口位置、连接导管的合理铺设和仪表安装位置的正确等。

网友K:
 取压口的位置选择

1 避免处于管路弯曲、分叉及流束形成涡流的区域,应选在被测物料流束稳定的地方。
2 当管路中有突出物体(如测温元件)时,取压口应取在其前面;插入生产设备的取压管的内端面,与工艺设备的接触处内壁应保持平齐,不许有凸出物或毛刺,以免影响静压力的正确取得。
3 当检测温度高于60℃的液体、蒸汽和可凝性气体的压力时,就地安装的压力表的取源部件应带有环型或U型冷凝弯。
4 当必须在调节阀门附近取压时,若取压口在其前,则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2倍管径;若取压口在其后,则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3倍管径。泵出口压力表与泵出口法兰的距离不小于2倍的管径。
5 对于宽广容器,取压口应处于流体流动平稳和无涡流的区域。
总之,在工艺流程上确定的取压口位置应能保证测得所要选取的工艺参数。

网友K:
 取压点位置的确定和连接导压管的铺设
1  导压管粗细要合适,一般内径为6~10mm,长度应尽可能的短,最长不超过50m,否则引起测量滞后。
2 连接导管的水平段应有一定的倾斜度,根据不同物料及测量要求应有1:10~1:100的坡度,以利于排除积存的液体或气体。
3 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半部;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取压点则应在管道下半部与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0~45°夹角范围内;当测量蒸汽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的上半部,以及下半部与管道水平中心线成0~45°夹角范围内。
4 当被测参数为较小的差压值时,导压管的倾斜度可再稍大一点,并保证正负压管在同一环境条件下。
5 此外,如导压管在上下拐弯处,则应根据导压管中的介质情况,在最低点安置排泄冷凝液体装置或在最高处安置排气装置,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致因在导管中积存冷凝液体或气体而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冷凝液体或气体要定期排放。

网友K:
测压仪表的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1 仪表应垂直于水平面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普通压力表安装高度与一般人视线平齐,安装高度为1.5~1.6m, 高压压力表的安装位置应高于一般人头部,安装高度为1.7~1.8m。
2 仪表测定点与仪表安装位置应处在同一水平面,否则应考虑附加高度误差的修正。
3  仪表安装处与测定点之间的距离应尽量短,以免指示迟缓。
4 为保证检修方便,压力表的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切断阀安装在靠近取压口的地方,如需在现场调校,被测介质又有脏污的情况,切断阀改用三通阀。
5 保证密封性,不应有泄漏现象出现,尤其是易燃易爆气体介质和有毒有害介质。
6 测量高压时,选用有通气孔的压力表,安装时表壳应向墙壁或无人通过的地方,安装在操作岗位附近时,宜距地面1.8m以上,或在仪表正面加防护罩,防止意外发生。

网友K:
仪表在下列情况使用时应加附加装置,但不应产生附加误差,否则应考虑修正。
1  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侵蚀或粘度太大、结晶的影响,应加装隔离装置;
2  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的急剧变化或脉动压力的影响,应加装缓冲器。尤其在压力剧增和压力陡降时,最容易使压力仪表损坏报废,甚至弹簧管崩裂,发生泄漏现象。
3  为了保证仪表不受振动的影响,压力仪表应加装减振装置及固定装置。
4  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高温的影响,应加装充满液体的弯管装置。
5  专用的特殊仪表,严禁它用,也严禁在没有特殊可靠的装置上进行测量,更严禁用一般的压力表作特殊介质的压力测量。 6  对于新购置的压力检测仪表,在安装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计量检定,以防压力仪表运输途中震动、损坏或其它因素破坏准确度。

网友L:
压力表的安装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压力表的使用寿命。压力表安装时关键是测压点的选择:

(1)测压点应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管段部分,不要选在管路拐弯、分又或死角处。

(2)测量流体压力时,应使取压点与流动方向垂直,取压管内端面与设备内壁平齐,不应有凸出物或毛刺。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方,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

(4)取压口到压力计之间应装有切断阀,以备检修压力计时使用。切断阀应装在取压口附近。测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与测压元件接触。对于有腐蚀性介质的压力测量,应加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角度传感器

网友M:
压力仪表的主要施工工艺质量控制要求:
1 就地安装的指示仪表,其刻度盘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宜为:压力表 1.5 m,差压计 1.2m ,以便于读数及维修。
2 并列安装两块以上指示仪表外壳间距离宜为:压力表 30~50 mm,流量表或水位表 50~60 mm。
3 就地压力表采用无支架方式安装,与支持点的距离应尽量缩短,最大不应超过 600 mm。
4 当仪表与支持点的距离不超过600mm及仪表管外径不小于14mm时,在有振动的地方及带有电接点的压力表传感器不宜采用无支架方式安装。
5 当仪表与支持点距离超过600mm时,应采用有支架方式;为了使仪表拆装和检修方便,导管中心线离墙应为120mm~150mm,当两块仪表并列安装时,仪表外壳间距应保持30mm~
50mm。
6 成排安装表计,应在同一水平线上,其中心高差不大于3mm,间距应相等,偏差不大于5mm。

7 两块以上压力表安装在同一地点时,应尽量把压力表固定在同一平面组合支架或仪表盘箱上。
8 由于弹性元件对温度变化较敏感,当测量介质温度大于 70 ℃时,就地压力表仪表阀门前应装 U 形或环型弯,使仪表与高温介质间有一缓冲冷凝液。
9 测量真空的指示仪表应设置在高于取源部件的地方。

10 就地差压计正、负压侧的管路不得接错,测量蒸汽或液体流量时,差压计应安装在低 于取源部件的地方;测量气体流量时,差压计安装在高于取源不见得地方,安装时应严格找平找正。
11 套管的材质应与管道的材质相符,在管道上开工应采用机械加工;不得碰撞、打磨设备自带套管。

网友M:
示范图:

多块表计安装图

无支架安装方式

就地表计无支架式示意图

就地表计有支架形式安装示意图

多块就地表计安装方式示意图

U型弯环形弯制作示意图

网友N:
 压力仪表安装:
        1) 水平安装应由一定的倾斜度1/100,使仪表内不积液;
        2) 垂直安装时注意指示器方向,易于观察;
        3) 安装时应考虑冬季防冻保温,引压管不易过长。

网友N:
压力变送器的常用安装附件有:三阀组、防爆扰性管、镀锌钢管、生料带、固定卡件等。

网友N:
数字化油田压力变送器的一般安装规范:
    1、量程按最大设计压力配置,输出为4-20mA,接口为M20*1.5外螺纹;
    2、压力变送器、防爆扰性管、三阀组需要具有统一的过程连接口;
    3、压变的安装只能是接口向下进行安装;
    4、压变和三阀组连接必须缠生料带进行密封,缠绕圈数和厚度现场确定,缠绕方法按旋入时不退出缠绕;
    5、压变安装完成后必须将可视窗朝向和其它压力表的朝向一致;
    6、压力变送器接线规范按照接线要求接线,注意线的颜色区分正负,压边内不用穿线号,但电缆的另一端接到机柜内的必须使用线号进行标记;
    7、压变电缆线使用挠性管和镀锌管保护穿到地下,使用0.75米的挠性管和1.5米的6′镀锌管,地埋0.5米,外露1米;连接顺序为压边-(M20*1.5螺纹)挠性管-(6′管螺纹)镀锌管-埋地,全部为螺纹连接。

网友O:
忘记了,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