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一个按钮启停一个设备

楼主(2011-07-26):
您好我有个WINCC按钮脚本的问题?

定义变量 "a" 启动

"b" 停止

"c" 运行

这个按钮动作顺序为:

1、鼠标左键按下"a"动作变为1,启动设备,随后释放。

2、当运行变量"c"为1的时候,启动变量"a"为0。

3、再次鼠标左键按下,停止"b"为1,随后释放。运行"c"为0时,"b"为0。

4、循环1-3,也就是一个按钮控制一个设备启停,但不是置1复位,而是启动按一松零,停止按一松零,都是通过一个按钮实现。

S7编程图如下

请问WINCC脚本如何编写?

楼主: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下位再加一条 当C=1时 reset a  ;C=0时 reset  b
if(C=1) 此时按按钮 B=1  建议你弄2个按钮  更直观

网友B:
    1、设PLC中的一个位变量 Q0.0控制电机的启停,即:Q0.0=0为电机停,Q0.0=1为电机运转。

    2、在WINCC中设置一个位变量“电机控制”,其地址为Q0.0,即可与PLC通讯。再选用一个按钮,组态它为“单击可改变变量‘电机控制’的状态”,即:按一下按钮,如Q0.0=0,则使Q0.0=1,如Q0.0=1,则使Q0.0=0。

       这样处理即可实现

网友C(2012-04-23):
用脚本来控制是挺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设PLC中的一个位变量 Q0.0控制电机的启停,即:Q0.0=0为电机停,Q0.0=1为电机运转。    2、在WINCC中设置一个位变量“电机控制”,其地址为Q0.0,即可与PLC通讯。再选用一个按钮,组态它为“单击可改变变量‘电机控制’的状态”,即:按一下按钮,如Q0.0=0,则使Q0.0=1,如Q0.0=1,则使Q0.0=0。       这样处理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