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输出线可以用屏蔽线吗?

楼主(2011-07-26):
问题如题目。因为我用了一个大功率的伺服电机,相当于普通电机的6KW吧。它一开,所有的指示灯都亮了,对其它的伺服也有影响。我想把伺服驱动器至电机的输出线用成屏蔽线,但变频器的输出是不能用屏蔽线的,伺服电机的可以吗?

网友A:
欧美的伺服很多都(推荐)使用屏蔽动力电缆,但屏蔽层必需良好接入保护大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伺服很多都(推荐)使用屏蔽动力电缆,但屏蔽层必需良好接入保护大地。

也就是三相四线制PEN线,三相五线制PE线,就是黄绿线。一般伺服上都有这个接地端子。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不能用屏蔽线?????? 这是什么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三相四线制PEN线,三相五线制PE线,就是黄绿线。一般伺服上都有这个接地端子。

伺服电机接的不是工频电源!

不懂不要乱说!吓的人家不敢动手。屏蔽接伺服接地端,再接黄绿线。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不能用屏蔽线"

你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伺服很多都(推荐)使用屏蔽动力电缆,但屏蔽层必需良好接入保护大地。



也就是三相四线制PEN线,三相五线制PE线,就是黄绿线。一般伺服上都有这个接地端子。

要说清楚!

要不人家还误以为    屏蔽动力电缆   和“ 三相四线制PEN线,三相五线制PE线”  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 回复 | 2011-07-26 11:01:21 7楼 刘志斌 引用ShowFine 的回复内容: 变频器的输出不能用屏蔽线?????? 这是什么理论? 分布电容的高频短路要考虑,脉冲电机也一样! ------------------------------------------------------------------------------------------------------------------------------ 就因为这原因就不能用? 那变频电机呢? 考虑到抗干扰,还是推荐输出使用屏蔽线!只是不过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当使用屏蔽线的时候,输出线的长度比使用普通线的长度要减小了! 而且最好加装输出电抗器…… 不要简单地一句话说成:输出不能使用屏蔽线! 事实上在我的项目里,小型的伺服和变频器,输出一直都使用屏蔽电缆……(这也和输出线的长度有关)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对变频和伺服电机如何用屏蔽线明白了许多。

但我用变频器时,输出接屏蔽线后,变频器报警。

网友E:
“输出接屏蔽线后,变频器报警”

这样的变频器还没有见过!

网友G:
对:老小伙 关于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对变频和伺服电机如何用屏蔽线明白了许多。

但我用变频器时,输出接屏蔽线后,变频器报警。

内容的回复:

真神奇,屏蔽层是怎么接的?报警什么内容?

网友H:
从减小驱动器对PE干扰的角度考虑,我建议驱动器的输出动力线不要用屏蔽线。UVW及PE线要尽量短。 驱动器间要保持良好接地。

网友G:
对:燕归来 关于

从减小驱动器对PE干扰的角度考虑,我建议驱动器的输出动力线不要用屏蔽线。UVW及PE线要尽量短。 驱动器间要保持良好接地。

内容的回复:

动力线用屏蔽线,可以说就是为了把辐射的干扰引导到PE上,以此保护其他电器。如果PE不可靠,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甚至本身还需要保护,自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