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个常开点并接,任何一个输入通,即唯一一个输出通。

楼主(2011-07-26):
求助!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1、100个常开点并接,任何一个输入通,即唯一一个输出通。

求一个特殊指令,实现这个功能,写100个并行开点,很繁琐。

2、当D0=K1,M0通,

          D0=K2,M1通,

          D0=K3,M2通,

         。。。 。。。

          D0=K100,M99通,

         实现这个程序有没一个特殊指令完成。

多谢各位!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三菱 FX2N。

网友A:
用间接寻址的方式

如西门子的:

l 0

m001:t md120

 a i[md120]

=m1.0

l md120

l 1

-i

t md120

l md120

l 100

<=i

tak

jc m001

网友B:
1  100输入点按双字寻址,做加法,结果不为0就输出。

2  使用间址寻址,偏移以下就OK。

网友C:
在此。我希望这100个点是在连续的100个点里。并且地址是4(n-1)倍为首的地址上连续。

如果不满足后者,有点麻烦。如果不满足前者,很麻烦。

这4个DD相或后结果等于0就是说没有一个是1。不必什么特殊指令。

网友D:
以下程序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LD M8000

SUB D0 K1  V0

LD>= V0 K0

BON K1 M0V0 K0

或者:

LD M8000

SUB D0 K1 D2

LD>= D2 K0

DECO D2 M0 K7

网友E:
       用S7-300编程:

    1、设100个并联输入的开关所对应的地址:ID0、ID4、ID8、及 I16.0、I16.1、I16.2、I16.3 。输出位地址:Q1.0。

    2、编程思路:先将 ID16与立即数“DW#16#F”相与,送入MD8(只保留I16.0、I16.1、I16.2、I16.3 四位),再将ID0、ID4、ID8、ID12、ID16,以双字形式两两相或,将最终运算的结果与“0”比较,如运算的结果不等于0,其输出Q1.0=1,,如运算的结果=0, 其输出Q1.0=1。

网友A:
楼上的300的字比较方法较好,也很实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300的字比较方法较好,也很实用

网友F:
delta plc 梯形圖

楼主:
多谢各位!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三菱 FX2N。  不过很受用!其他也可参照。

网友G:
引用<风飘沙>的内容:

  “多谢各位!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三菱 FX2N。  不过很受用!其他也可参照。”

  <风飘沙>不单是忘记指定“是用三菱 FX2N”,而且其题目的意思也没有说清楚。以至于网友们在理解时很容易产生歧义!

网友G:
  <风飘沙>的题目1:

  1、100个常开点并接,任何一个输入通,即唯一一个输出通。

  求一个特殊指令,实现这个功能,写100个并行开点,很繁琐。

-------------------------------------

  其中的“100个常开点并接,任何一个输入通,即唯一一个输出通。”很容易让网友们理解成:“100个开关的常开触点分别联接到PLC的100个输入点,在程序上形成并联的关系,作为唯一一个输出点导通的条件”。要“写100个并行开点,很繁琐。”所以<风飘沙>要“求一个特殊指令,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G:
〈紧接楼上的内容〉

  第8楼的网友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我现在用三菱FX的编程语言把8楼的梯形图翻译过来:

网友G:
  如果<题目1>是表达如上的意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题目没有什么意义!

  首先,一个PLC的输入点数很有限,把100个输入点拿来用作这样的一个“功能”是不是很浪费呢?!实现同样的“功能”完全用不着使用PLC!即使是要指定用PLC来实现,也完全可以仅仅只用一个“输入点”和一个“输出点”!

网友G:
   对于<风飘沙>的题目1,是不是还可以理解成:“有100个点的输入开关量,要求有100个输出点与之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呢?!请网友们注意:这里所谓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是指:这100个输出点,其中每一个点的输出(0 / 1)情况都分别与100个输入点中唯一的一个对象相对应,形成一对一的关系!总共构成100对的对应关系。

  如果<风飘沙>的题目1 是表达这样的一种题意,那么,前面的各位拿出的答案都不符合题目1 的要求!

     怎样才算是满足这种题意的答案呢?我可以给出一个最简洁的答案谨供网友们参考:

   这条传送指令所处理的是112个输入点X与112个辅助继电器M (也可以用输出继电器Y)一对一(唯一)对应的关系。至于多出的12个(输出)M,你可以将它们空着不用就是了。而对于多出的12个输入点X,你可以在程序中做其它功能的控制,把用作其它功能的指令写在这条传送指令之前或者之后都一样的不耽误其正确实现其它功能!

网友G:
   <风飘沙>的题目2:

     2、当D0=K1,M0通,

            D0=K2,M1通,

            D0=K3,M2通,

           。。。 。。。

            D0=K100,M99通,

           实现这个程序有没一个特殊指令完成。

-------------------------------------

  关于<风飘沙>的题目2 ,第4楼周铎良网友的第2个答案最好! 但他的第1个答案是不行的。

网友G:
  如果有网友想对第14楼的那个参考答案在实际的PLC上进行验证,那还真有一点困难!最大输入输出点数的FX2n才128点(输入64点,输出64点),要验证14楼的答案还要给PLC加扩展单元!嫌不嫌麻烦?!

  给大家一个容易获得器材的方案,用13楼图片中的FX2n-48MT(或48MR)来实验。

      把控制点数改小一些,但其控制的道理是一样的。

   LD          M8000

        BMOV     K2X0    K2Y0       K3

        END

       用这个片断实验,我们可以看到24个输出指示灯之点亮或熄灭分布完全与24个输入指示灯的分布情况一模一样!即:输出继电器与输入继电器的状态是一对一的(唯一)对应关系。

网友G:
  其实,第14楼的答案也是可以在小点数的PLC(譬如13楼所示的FX2n-48M)上进行实验的。只是不好直接观察PLC硬件实体上不存在的输入及输出点(譬如X30和Y30以上的点)的动作信息而已。在软件上,同一PLC系列中,点数多与点少的PLC是没有区别的。

  实验时把14楼的答案片断中指令的目标操作数由M改为Y :

   LD           M8000

        BMOV       K4X0       K4Y0         K7

网友H:
好贴,建议加精。

网友G:
  实现“100个输入点状态与100个输出点状态一对一的(唯一)对应”这一功能,简洁的方法还可以这样做:

  LD    M8000

  BMOV     K1X0     K1Y0      K25

      这回刚好是处理100对的输入点与输出点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2-04-25):
由衷感谢。  wanggq 对这个的透彻批评与解析! 感谢其他各位支持,与解答。

网友I:
  不错,很好的三菱 CPU 程序收藏了,请能帮每行做个注释不?

LD M8000

SUB D0 K1 D2

LD>= D2 K0

DECO D2 M0 K7

网友J:
支持一个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