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A变频器无法端子控制求解答

楼主(2011-07-26):
CHF100A变频器原来使用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无法用控制按钮控制了,但是可以用变频器上的启动停止控制。

变频器上的LOCAL/REMOT也不亮了,看说明书正常端子控制应该是闪烁的,其他基本正常,这个怎么解决才可以用

控制按钮控制呢,求帮助,最好说明详细点,我是菜鸟,谢谢啦

网友A:
P003.運轉控制設定

P300頻率控制設定.

主要應該是這兩參數不正常.你應該參考實際情況,設定這兩參數.你可以參考說明書

网友B:
恢复出厂值,重新调整

中国人,民有所居

网友:
首先RUN的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了,说明已经启动了,看控制面板的设定频率是多大。

CHF100A的运行指令通道是P0.01 ;

查 P0.01是否为1  :端子控制,设置为1后LOCAL/REMOT闪烁;

查P5主参数,是否有设1或2的。如由S1端子控制正传,设置P5.02为1。

如果以上都做了还不能通过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的话,可能是个非标版本

有问题可打英威腾400电话

网友C:
板有问题,我们碰过两次

网友D(2011-12-27):
假若没有改过参数,就是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