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单按钮起停控制的PLC编程技术

楼主(2011-07-26):
由于PLC具有丰富的指令集,编程十分简单灵活,同样的控制要求可以选用不同的指令进行编程,编程人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提高自己的编程技巧,才能充分发挥PLC的优势,实现各种控制要求。本文根据实际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以松下电工FP0系列PLC为例介绍几种单按钮起停控制的PLC编程技术。

引言

在PLC控制系统设计中,常常碰到负载的起动与停止控制,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两只按钮作为外部起动与停止控制的输入器件, 在PLC中与两只按钮相对应的输入点数也有两个,PLC的外部接线如图1所示,按钮SB1(X0)作为起动控制,按钮SB2(X1)作为停止控制,这样虽然可以达到控制目的,但需要的按钮和连接导线较多,PLC的输入点数也较多。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PLC内部多功能化的特点,采用单个按钮控制负载的起动与停止,进行改进后的PLC外部接线如图2所示,用SB替代SB1 和SB2的功能,用X0替代X0和X1的功能,电路的实际接线就大大简化,这样做不仅节省了硬件成本,而且还大大减少了由于按钮多而可能引起的故障.使电路更加经济合理、安全可靠,控制方便简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笔者根据实际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以松下电工FP0系列PLC为例介绍几种单按钮起停控制的PLC编程技术。

图1 图2

1 采用上升沿微分指令的编程技术

图3 采用上升沿微分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图4采用置位/复位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采用上升沿微分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3所示,控制过程如下:

当第一次按下SB时,X0接通,使R0的线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其常开触点闭合,Y0的线圈接通并自锁,启动外部负载工作运行;同时,Y0的对常开触点闭合,为R1的线圈接通做准备;当第2次按下按钮SB时,X0接通,R0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1的线圈被接通,R1的常闭触点分断,Y0的线圈断开,外部负载停止工作。反复按下SB,将会重复上述控制过程。

2 采用置位/复位指令的编程技术

采用置位/复位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4所示,控制过程如下:
当按下SB时,X0接通,R0的线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其常开触点闭合,R2置位(闭合)且保持,R2的一对常开触点闭合,Y0的线圈接通,启动外部负载工作运行;同时,R2的另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为R1的线圈接通做准备;当再次按下SB时,X0接通,使R0的线圈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1的线圈接通,R1的常开接点闭合,R2复位(断开)且保持,Y0的线圈断开,外部负载停止工作运行。之后依次按下SB的工作情形与上述相同。

3 采用计数器指令的编程技术

图5 采用计数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图6 采用定时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

采用计数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按下SB时,X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CT100计数1次,Y0 的线圈接通并自锁;第二次按下SB时,X0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CT100再计数1次,累计计数2次,则C100常闭触点断开,Y0的线圈断开,且C100常开触点闭合使CT100复位,为下一次计数作好准备。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4 采用定时器指令的编程技术

采用定时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6所示。定时器TMR0的设定值为1,定时时间为0.01s(设定值值尽可能小,以防止启动后出现异常情况时,便于立即停车)。从图6中可以看出:

当按下SB时,X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Y0的线圈被置位接通。Y0的常开触点使定时器TMR0定时0.01s后启动,其常闭触点断开,而常开触点闭合,为Y0的复位做准备;当再次按下SB时,X0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由于X0和TMR0的常开触点都接通,Y0复位,Y0的线圈断开。如此循环往复。

5 采用保持指令的编程技术

图7采用保持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图8采用移位寄存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采用保持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所示,控制过程如下:

当按下SB时,X0接通,R0的线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置位触发信号R0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P置位,Y0的线圈接通,Y0的常开触点闭合,为R1接通做准备;当再次按下SB时,X0接通,R0的线圈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1的线圈也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复位信号R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P复位,Y0的线圈断开。每按下SB一次,Y0的状态反转一次。

6 采用移位寄存器指令的编程技术

采用移位寄存器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8所示,图中是对WR0进行左移1位的操作,移入的数据是0还是1由R0的状态决定,移位触发信号为X0,复位信号R1的常开触点。其工作过程如下:

第1次按下SB时,X0接通,由于起初R0(WR的0位)的常闭触点闭合,向移位寄存器SR WR0端输入信号,1被移入R0,R0的常开触点闭合,Y0的线圈接通,同时,R0的常闭触点断开;第2次按下SB时,X0接通,向左移位寄存器SR WR0端输入信号,SR WR0左移一位,1被移入R1,由于R0的常闭触点断开,0被移入R0, R0复位,Y0的线圈断开,R1的常开触点闭合, WR0的16位继电器状态全部为0,此时,电路恢复最初状态,为下次起动做准备。

7 采用主控MC/MCE指令的编程技术

图9 采用MC/MCR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图10用基本比较指令编程的梯形图

采用主控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9所示,控制过程如下:

当按下SB时,X0接通,进入MC,MCE指令程序,由于Y0常闭触点初始闭合,R0的线圈接通并自锁,R0常闭触点分断对R1的线圈互锁,R0常开触点闭合,Y0的线圈接通并自锁,松开SB后,结束执行MC,MCE之间指令程序,R0复位;当再次按下SB时,X0接通,又重新进入MC,MCE指令程序,由于Y0的线圈已接通,R0线圈通路已被Y0的常闭触点分断,R0的线圈不再接通, R1的线圈通路则被Y0常开触点闭合而接通并自锁,R1的常闭触点分断,其一对触点使Y0的线圈断开,另一对触点则对R0的线圈互锁,不会因为Y0的常闭触点复位后导致R0和Y0的线圈再接通的错乱控制现象。松开SB后,结束执行MC,MCE之间指令程序,R1复位。之后依次按下SB的控制过程与上述的相同。

8 采用基本比较指令的编程技术

采用基本比较指令编程的梯形图程序,如图10所示,控制过程如下:

当按下SB时,X0接通触发CT100计数1次,经过值减1,此时,经过值寄存器EV100=K1,使 Y0的线圈接通;当再次按下SB时,X0接通触发CT100再计数1次,累计计数2次,经过值再减1,此时,经过值寄存器EV100=K0,使Y0的线圈断开,与此同时,CT100的常开触点C100闭合触发CT100,使CT100复位。反复按下SB,将会重复上述控制过程。

9 采用高级指令的编程技术

PLC的指令系统中除了基本的逻辑控制指令外,还有丰富的高级指令,可以方便的实现数据传输、算术运算、比较、变换、移位、位控制等各种功能。熟悉并在实际中合理的应用合适的高级指令,可以大大简化程序,这一点是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无法比拟的。如图11所示的一行指令,采用高级指令F132 (BTI)使WY0的0位即Y0在X0的每次上升沿变反,即可实现控制要求。

图11采用高级指令F132 (BTI) 编程的梯形图程序

10 结束语

上述介绍的这些编程技术,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由于PLC具有丰富的指令集,编程十分简单灵活,同样的控制要求可以选用不同的指令进行编程,编程人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提高自己的编程技巧,才能充分发挥PLC的优势,实现各种控制要求。

网友A:
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惜看不到图形。

网友B:
楼主大哥, 没有图, 可以发一份我的邮箱里面来么,554253915@qq.com

网友C:
邮箱z0612002136@163.com

谢谢!!

网友D:
不是渐谈 吧,  是有点老生常谈!

网友E:
你的图形呢

网友F:
喜欢简简单单的,不用浪费多余的内存变量,又能保证上电前就算输入有效程序刚开始运行也不让设备启动防止灾害的发生。

Network 1 // 单按钮启停控制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LPS
AN Q0.0
ED
S Q0.0, 1
LPP
A Q0.0
AN SM0.1
R Q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