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变频器的故障自动保险系统

楼主(2011-07-26):
三菱变频器通过功能保护检测出异常时,保护功能进行工作,输出异常输出信号。但是,在变频器异常时,检测电路或输出电路以生故障情况下,不能输出异常输出信号。为了不因某些原因发生的变频器故障而导致设备受损的等故障,建议采取使用变频器的各种状态输出信号的联锁装置,在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可能会出现不通过变频器,我们可以考虑在变频器外部设置故障自动保险系统。
(1)配套使用变频器的种状态输出信号,按以下方法通过采取联锁装置,可以检测变频器的异常。
No
联锁方法
确认方法
使用信号

① 变频器保护功能动作
确认异常接点的动作根据负理论设定检测电路故障
异常输出信号(ALM信号)

② 变频器的工作状态
确认运转准备结束信号
运转准备结速信号(RY信号)

③ 变频器的运转状态
起动信号和运转中信号的理论检查
起动信号(STF信号、STR信号)

运转中信号(RUN信号)

④ 变频器的运转状态
起动信号和输出电流的理论检查
起动信号(STF信号、STR信号)

输出电流检测信号(Y12信号)

1)根据变频器异常输出信号进行检查
变频器保护功能启动,变频器输出停止时,输出异常输出信号(ALM)(ALM信号在初始设定中被分配到端子ABC上)。检查变频器是否正常动作,也可以作为负理论设定(正常时ON、异常时OFF)
2)根据变频器运转准备完成信号检查变频器工作状态
在接通变频器的电源,变频器变为可运转的状态时,将输出运转准备完成信号(RY信号);检查变频器电源接通后RY信号是否输出。
3)根据输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和变频器的运转中信号检查变频器的运转状态
变频器在运转时输出变频器运转中的信号(RUN信号)(RUN信号在初始设定中被分配到端子RUN上)。向变频器输入启动信号(正转信号为STF信号,逆转信号为STR信号)时,检查是否输出RUN信号,但是,即使关闭启动信号,到变频器减速、停止向电机输出的这段时间里内,仍然输出RUN信号,因此,可认为信号和理论检查是考虑到变频器减速时间的程序。
4)根据输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信号检查电机的运转状态
在变频器运转,电机中通入电流时,输出电流检测信号(Y12信号)被输出向变频器输入启动信号(正转信号为STF信号,逆转信号为STR信号)时,检查是否输出Y12信号。另外,输出Y12信号的电流水平别的初始值设定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0%,所以需要在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以电机的无负荷电流为标准调整20%左右。
另外,与变频器运转中信号(RUN信号)相同,即使关闭启动信号,到变频器减速、停止向电机输出的这段时间内,仍然输出启动信号,因此,可认为信号的理论检查是考虑到变频器减速时间的程序。
使用各种信号时,请参照下表分配Pr.190、Pr.192(输出端子功能选择)的功能。
输出信号
Pr.190、Pr.192设定值

正理论
负理论

ALM

RY

RUN

Y12
注:一旦Pr.190、Pr.192(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变更端子分配,可能对其功能产生影响,请确认各端子的功能后在进行设定。
(2)在变频器外部备份方法
即使采用变频器的各种状态信号联锁的装置,由于变频器自身故障,未必能充分发挥功能。需根据系统的重要性,设置检测电机速度的速度电机电流的电流检测器,并对备份系统进行下列检查。
1)起动信号和实动作检查
将输入变频器的起动信号和速度减速器的检测速度或电流检测器的检测电流作比较,向变频器输入起动信号时,检查电机是否旋转和电机中的是否有电流,而且,即使关闭起动信号,到变频器减速、电机停止这段时间内,由于电机还在旋转,电机里还有电流,理论检查考虑了变频器减速时间的检查顺序。还有,使用电流检测器时,建议先确认3相分的电流。
2)指令速度和实动作速度的检查
将向变频器输入的速度指令和速度检测器的检测速度作比较,检查与实动作速度是否有差别。

本文来自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转载请保留原址,欢迎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谢谢
信息来源: 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www.go-well.cn ) 原文地址:http://www.go-well.cn/show_news.asp?id=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