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S501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07-26):
在Windows2002sp3系统中安装PS501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E:\CD_AC500\CoDeSys\Setup.exe 就安不了了。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1,可以将所有软件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使用向导来安装;

2,刻录光盘安装

网友B:
打开AC500文件夹,分别安装CoDeSys文件夹,install OPCserver_Gateway文件夹,install OPCserver_V3文件夹,install service_Tool文件夹,install SYCON文件夹里面的Setup.exe,这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提醒你一点,如果通过OPC传输变量到上位机最好不要用 server  V3,最好只安装server_tool,也就是v2,这样变量会很稳,不会产生变量刷不过来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醒你一点,如果通过OPC传输变量到上位机最好不要用 server  V3,最好只安装server_tool,也就是v2,这样变量会很稳,不会产生变量刷不过来的情况。

V3用在冗余HA上

网友C(2016-08-12):
急求ABB AC500系列PLC编程软件PS501!!!!!11111

网友D(2017-10-14):
如隔山无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