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能后自转

楼主(2011-07-26):
我现在用knd sd200-30的伺服驱动器 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来控制电机 当电机使能后 电机自转 转速很慢。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忙 在线等待。。

网友A:
有规律吗?均匀吗?位置指令接口的类型是什么?

楼主:
有规律匀速转动,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控制驱动器,驱动器的参数我调的就是位置控制,我现在给驱动器输入位置脉冲和位置方向电机能够根据我的脉冲数和方向转动。现在就是一使能电机就动.郁闷。。

网友A:
先查查指令线是否足够干净,驱动器和电机的保护地是否良好接入大地。

另,建议尽快咨询原厂。

楼主:
n种方法鄙视我!我把人家带的控制电缆掐了 没有把保护地良好的接入大地 我以为没有关系..

谢谢老师的提示!!

网友A:
再试试,万一真没有改观,赶紧咨询驱动器原厂。

另,论坛里只有网友,没有老师哦!

网友B:
动力线有没接错

网友C:
若手锁不住自传轴没有良好接地

手能锁住 硬件问题

网友D:
首先确认工作在位置模式。然后确认编码器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E:
位置模式自传很大原因是 有干扰脉冲,把和PLc连接的电源的屏蔽线直接接到控制电源的24-   即可

网友F:
查看说明书,监控脉冲输入计数。

网友G(2011-12-23):
检查参数是否正确。最底转速是否改动。

网友H:
位置模式自传很大原因是有干扰脉冲,把电源接地和驱动接地分开,确保有效接地应该会有改观!试试看,我们之前也见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I:
干扰概率比较大!检测下线路

网友J(2012-03-12):
做工程时一定要仔细,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做,否则可能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可以看出编码器的反馈的数值吗?  有可能是零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