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报A2010后又F0009是什么故障?咋解决?

楼主(2011-07-26):
ABBACS510报A2010后又F0009是什么故障?咋解决?

网友A(2011-09-17):
过温,检查电机是否过载,

网友B:
A2010是电机过热报警,超过90℃,F0009是电机过热故障跳闸,温度超过110℃,如果你的电机内未装温度计,那么是估算值,可以看看3005---3009的设定,如果没问题,那就查一查电机负载,应该是过载造成的,如果装了温度计查一查温度计是否有问题,若无问题也应该是过载造成的。

网友C:
恢复一下出厂值看看,在此之前有没有报过过流故障?

网友D(2016-10-28):
游客您好 请您先 登录,如果您还不是工控网会员 立即注册

网友E(2017-07-11):
谢谢同志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F(2018-05-05):
请问如何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