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指令F171运算出错

楼主(2011-07-26):
   本人用松下AFPX-C40T的PLC来控制一个三轴伺服运行多个空间点, 但有时会有一个轴或两个轴的运行距离是0,(速度也为0)这时就会出现运算出错, 不知各位编程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比如,程序由P4点运行到P5点时,X轴运行距离是100MM,速度为400MM/S。Y轴动行的距离是0,速度为0MM/S。Z轴运行的距离是30MM,速度为200MM/S 由于Y轴的运行距离是0,速度也是0. Y轴的F171指令就会出现运算出错,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距离为零为不运行F171。 有问题可以给我电话:15920691778

网友B:
程序判断一下位移是零的话就不执行F171.

网友C(2011-08-26):
程序问题  自己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