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不够用,但同时调用功能块会延时么?

楼主(2011-07-26):
我在S7-300的程序里,我需要用好多的定时器,超过256个,但是如果我用功能块来解决,我有好多汽缸的感应器点会同时动作延时,这肯定会影响,如果我用SFC4能解决这个问题么?求SFC4怎么个用法

网友A:
同情楼主,居然都想到用SFC4了。

看看有没有绝对不干涉的信号,定时器重复用,采集定时器结果时加条件。

以上愚见。

网友B:
调用用FB块。。。。。。。。。。。。

网友C:
做一个0.01秒脉冲(或者其他时基),需要的话利用此脉冲计数,不一样等效于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晕啦,什么程序需要用那么多的定时器? 对于PLC说,它的工作方式是顺序循环扫描,而定时器的实质是一个有时基的计数器,当你多次调用时,会造成计数的重复,从而加快了达到整定值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调用了几次,所有调用的地方时间将缩短几倍。我看还是重新确定程序的算法问题吧,或者你用时序的编程方法试试(用一个定时器设定整个周期的时间,利用比较指令来驱动相应的位)?

网友E:
呵呵,用一下局部定时器。一个定时器就能当两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