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信优化之PLC方面的考虑

楼主(2011-07-26):
Wincc通信优化之PLC方面的考虑

关于“优化是不是也要从PLC有所考虑?”,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对于WinCC和S7-300/400通信优化来说,在PLC方面还会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1. PLC的循环读服务数(cyclic read services)。这是WinCC和S7-300/400通信时,比较独特的通讯优化方式,类似订阅的概念。基本过程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每当打开/切换一幅画面时,系统会统计这画面中所使用的变量及这些变量的更新周期,将这些变量的请求按更新周期分类,形成“订单”并提交给PLC,PLC接受到“订单”后,按“订单”中所指定的更新周期,分批次的主动将数据定时的发给WinCC,而不需要WinCC再去定时的向PLC发请求。这样就可以有效提高数据交换效率。这里的一个“批次”就可以理解为一个“PLC的循环读服务”,而不同的PLC所支持的循环读服务数也可能有所不同,比如CPU416 最多支持32个,而CPU 412只有16个。多台WinCC同时访问一个PLC时,不但会占用PLC的连接资源,同时也会占用PLC的循环读服务数。

由于每个批次(循环读服务)所携带的数据数量是受到数据报文尺寸的限制,所以要把想要的PLC数据读上来,PLC就可能就会用到多个循环读服务。比如:当前WinCC画面中只有两个IO域连接了一个PLC 中的同一个地址:MW10,不同的是两个IO域的更新时间一个是500ms,另一个是1s,那么PLC会用两个循环读服务将数据发送给WinCC,一个是500ms的循环读服务,另一个是1s的循环读服务。这样的结果是不但多占用了循环读服务数,同时每个读服务的使用效率都不高。

画面,变量记录,报警,脚本系统等的变量请求对循环读服务的占用也是相似的。

关于循环读服务可以参考WinCC的在线帮助,里面有较详尽的解释。

2. WinCC使用的变量在PLC中的地址的是否连续,变量地址是否合理。连续地址意味着数据报文中携带的变量地址信息较少,可以简单理解:与数组的概念类似,起始地址信息+变量个数。虽然WinCC S7协议集具体的报文结构没有公开,而且地址排列也有特殊的算法,但对于地址不连续的情况后大概有何种结果,我想大家也能想到。而且也能用抓包和诊断工具看到变化。

变量地址是否合理:比如:同一个画面(也可以引申到变量记录,报警,脚本系统等)中所需的变量,在PLC中的地址最好连续排列。而若WinCC需要的所有数据都连续放在一个DB块中,但各画面所访问数据零星的分散在DB块中,这种情况下,一些夹在其间的无用数据也有可能被发给WinCC,即使WinCC并没有请求这些数据。

所以,变量地址连续、合理,可以有效提高PLC的循环读服务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通讯效率。

另外, WinCC提供的通道诊断 (channelDiagnosis) 工具有很强的功能,在系统没有出现故障时,也可用来查看当前的通道信息,其中会反映所占用的循环读服务数、循环读服务的更新周期等等。建议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