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三期—变频器整断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1-07-27):
擂台一:如何判断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请详细说明,附有相关图形更佳。

擂台二:为什么说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请详细说明理由?有相关论证过程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网友B:
擂台一:如何判断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请详细说明,附有相关图形更佳。

网友C:
晚些再来!!!!!!

网友D:
变频器的的输入与输出端如果反接,不能工作,还要改正过来。所以不能反接。

网友E:
一、当按上述方法进行检测时,可以判定整流模块是否有故障,但是检测逆变模块时却不能说其完全没有问题,毕竟逆变模块的检测只是检测了六只续流二极管的好坏,至于IGBT管子,此时我们还不能一口断定它们是没有故障的,还要进一步的加触发信号检测其实际的带载能力,这点在实际的应用中要相当注意,要不然还是有炸机的可能性存在。
二、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以及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有人这么说“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接错的。万一将电源进线错误地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U、V、W)端,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都将引起两相间的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新人应按照说明书接线,仔细阅读说明书,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如有问题,或者不确定的一定要向相关厂家工程师、有经验技术员请教!不要贸然连接! ”
记得刚入行时,我的师傅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后来自己学习变频器的内部原理才慢慢明白,如果电源接到了输出端,未必一定会损坏变频器,因为变频器的内部控制电源的获得方法有多种,有的是直接从L1、L2、L3中的任意两相取得380V电压然后经变压器获得更多等级的控制电压,有的是取自直流母线,然后经变压器变压取得控制电源,这里的关键是看逆变模块的驱动信号的驱动电压是如何取得的,然后才能具体分析IGBT的是否会导通从而引起的损坏问题。另外现在有的变频器好像有输出端的电源接入保护功能了。
至于为什么在入门时,师傅们都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入电源,我想这和禁止“酒驾”有类似之处,“酒驾”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其相对于正常的“非酒驾”来说,其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大很多,这里的禁止输出端子接入电源,我想就等于是将出问题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吧。
仅供参考。

网友F:
                                    擂台一:如何判断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请详细说明,附有相关图形更佳。

判断变频器整流桥的好坏的方法

以三相整流桥为例来说明,内部电路如图所示,是六只二极管串并联组成的,按测量单只二极管的方法分别测量每只二极管即可。 如用数字表,用测量二极管档,正向测量时会有压降显示,约700mV左右就正常,如压降很小就是击穿了,很大就是烧断了。反向应无压降显示,若有就是击穿了。

具体操作如下: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用红、黑两表笔先后测r、s、t相与p、n极之间的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检查判断整流桥是否完好。所测的正反向特性相差越大越好;如正反向为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被击穿短路;如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经断路。整流桥模块只要有一相损坏,就必须更换。

判断变频器逆变器(IGBT)模块好坏的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e1、c2、e2之间以及栅极g与e1、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以六相模块为例。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黑表笔接p(集电极c1),红表笔依次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将表笔反过来,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黑表笔接n(发射极e2),红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应予更换。
嘿嘿   引用林森大哥的答案

网友F:
             为什么说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请详细说明理由?有相关论证过程更佳!

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接错的。万一将电源进线错误地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U、V、W)端,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都将引起两相间的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新人应按照说明书接线,仔细阅读说明书,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如有问题,或者不确定的一定要向相关厂家工程师、有经验技术员请教!不要贸然连接!

网友G:
判断变频器的整流桥好坏判断: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判断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好坏判断: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属逆变模块的故障。

网友H:
判断出变频器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是从事本行业最基本的方法,简介如下:

1:三相整流桥模块的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用红、黑两表笔先后测r、s、t相与p、n极之间的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检查判断整流桥是否完好。所测的正反向特性相差越大越好;如正反向为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被击穿短路;如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经断路。整流桥模块只要有一相损坏,就必须更换。
2:(IGBT)模块检测: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e1、c2、e2之间以及栅极g与e1、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黑表笔接p(集电极c1),红表笔依次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将表笔反过来,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黑表笔接n(发射极e2),红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必需更换。

网友I:
三相整流桥模块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用红、黑两表笔先后测r、s、t相与p、n极之间的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检查判断整流桥是否完好。所测的正反向特性相差越大越好;如正反向为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被击穿短路;如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经断路。整流桥模块只要有一相损坏,就必须更换。
IGBT模块检测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e1、c2、e2之间以及栅极g与e1、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以六相模块为例。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黑表笔接p(集电极c1),红表笔依次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将表笔反过来,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黑表笔接n(发射极e2),红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应予更换。

网友J:
1.判断变频器的整流桥好坏的方法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判断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好坏的方法

将万用表的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属逆变模块的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擂台一:如何判断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请详细说明,附有相关图形更佳。

判断变频器整流桥的好坏的方法

以三相整流桥为例来说明,内部电路如图所示,是六只二极管串并联组成的,按测量单只二极管的方法分别测量每只二极管即可。 如用数字表,用测量二极管档,正向测量时会有压降显示,约700mV左右就正常,如压降很小就是击穿了,很大就是烧断了。反向应无压降显示,若有就是击穿了。

具体操作如下: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用红、黑两表笔先后测r、s、t相与p、n极之间的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检查判断整流桥是否完好。所测的正反向特性相差越大越好;如正反向为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被击穿短路;如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说明所检测的一相已经断路。整流桥模块只要有一相损坏,就必须更换。

判断变频器逆变器(IGBT)模块好坏的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e1、c2、e2之间以及栅极g与e1、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以六相模块为例。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黑表笔接p(集电极c1),红表笔依次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将表笔反过来,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黑表笔接n(发射极e2),红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红表笔接p,黑表笔測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无穷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应予更换。
嘿嘿   引用林森大哥的答案

欢迎引用,我都忘了在哪写的!!!!

网友K: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故障的分析

       总说周知: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 交流调速系统在大部分场合已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其中贡献最大的要属变频器。可以说变频器已被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中, 特别是中小型功率变频器。由于使用者未受到专业训练或者工程人员一时疏忽, 将输入输出接反, 上电后, 变频器不能工作。本文将详细分析输入、输出接反时电路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正常时变频器分析
1. 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如图1 所示, 为变频器主回路电路。一般变频器在整体结构上多采用交- 直- 交控制方式。

图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1. 2 电路功能简介
         R、S 、T 接工频三相电源, U、V 、W 接负载电机, 分别为输入和输出。D1、D2、D3、D4、D5、D6 为三相桥式不控整流电路, 完成交- 直整流功能, C 是直流环节滤波大电容, 不但完成滤波功能, 同时实现负载侧的能量回馈。R 0 的作用是防止刚一上电时因大电容C 在导通瞬间短路时的冲击电流过大而烧毁整流管和电容C。TR是泵升电压保护单元。因电机制动时负载向电容回馈能量, 电容两端电压升高, 当升高到电力电子器件的耐压限制应力时, 将TR 接通泄放能量, Rb 为镇流电阻,防止泄放能量时过流。通过检测电容的电压, 并和门限值比较, 以取决与是否开放TR。F 为熔断器, 防止短路出现。R1 和R2 是测电流电阻, 一般选值极小。V T1、VT 2、VT 3、VT 4、VT 5、VT 6 为三相桥式逆变电路( 当然也可选用别的全桥型器件) , VD1、VD 2、VD3、VD4、VD5、V D6 反馈二极管为交流侧向直流侧反馈无功能量时, 提供通道。它们的任务是完成直- 交逆变功能。CT 为检侧电流变压器, CV 为检测电压变压器, 根据这些值, CPU 便可以在面板上显示电流值、或过电流、电压值、或过电压等。控制电源是为控制回路有源器件和CPU 提供电源。如果输入、输出连接正确、变频器功能指令码设定正确时, 变频器因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功能而不易出现问题。

2 输入、输出接反时的分析
2. 1 接反时的电路图
         图2 为接反时的电路图。因D 1~D2电流不能反向, 且控制电路没有电源, V T1、V T 2、VT 3、VT 4、V T5、VT 6 没有触发脉冲, 故不导通。T R 也无控制脉冲, 因此可断开所有控制电路,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如图3。

图2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时主回路电路

图3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

         再将图3 简化, 其等效电路为图4, 即RC 充电电路。R 3 为并联二极管的内阻, 其U 幅值为466. 4~538.8V 脉动直流电。R1≈R2 约为几十毫欧姆, R3 也为1~2􀀁 之间, 那么在上电的瞬间, 因电容短路, 最大电流瞬间约为233~270A。

                                                                                    图4 等效RC 充电电路
          从以上分析, 此时最易损坏的是F, 其次是R1、R 2烧毁, 再是电容C 烧坏, 也有可能是烧坏VD1~VD6 , 但几率不大。

网友L:
擂台一:如何判断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器件的好坏?请详细说明,附有相关图形更佳。

如下图1所示:主电路的主要接线端有8个:进线端R、S、T;出线端U、V、W;直流正极P和直流负端N。

图1

则其测量结果有如下的特点:表中的黑笔与红笔是指普通指针形万用表的表笔;黑笔为电源"+",红笔为电源"-"。如为数字型万用表,则相反。

网友L:
擂台二:为什么说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请详细说明理由?有相关论证过程更佳!

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晶体管(如V 1)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如图上图所示。所以,在设计变频器的主电路时,必须绝对避免电源通入输出端的可能性。

楼主:
一等奖 30MP:
a332329107                 a332329107

二等奖20MP: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伐薪烂柯                            mengde76
MadforG                             MadforG

三等奖10MP:
zxjjynl                                   zxjjynl
lidian                                   lidian
花开_花落                          the_wise
hjcan                                  hjcan

鼓励奖30积分:
九色鹿                               九色鹿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