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四期—变频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7-27):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序列,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这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在高速下运行,电机转子及它所拖动的设备有很大动能,要想在短时间内停下,必须把动能消耗掉,电机、变频器和它外接的制动电阻形成回路,这部分动能就先变成电能,然后在电阻上变成热能消耗掉,从动能变成电能的过程中产生了电压,反馈到变频器上,如果这个电压太高,变频器的过压保护系统就会动作。

网友B: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变频器的输出含有高次谐波,容易击穿电容器,电容器的击穿电压低。比如我们厂用的ABB的ACS800产品,当时我们的辊道电机经常烧毁,然后ABB和佳木斯电机厂家就来现场做测试,看看是电机的绕组绝缘不够,还是ABB逆变器输出的电压问题,ABB技术专家来测试逆变器的输出,瞬间的高次谐波能达到几千伏。这个说是正常的,官司下来,还是证明电机有问题,现在正在逐渐的更换电机,烧坏一个,更换一个。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直流过电压吧,反正我在我们厂里就遇见的好多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惯量比较大的设备(比如链条传动),停车时间就要加长,更甚者就要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制动斩波器什么的,来限制变频器的中间直流环节。我们厂用的一台西门子的MM430拖动链条带动成组辊道传动,就很经常性出现这个问题,这个还不能增加制动电阻,属于设计上的疏忽,我试着加大停车时间,调大直流电压限值,限制调到了1000V,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可能是快停的时候产生的瞬间直流电压要比1000V高得多。

网友C:
进来看看,多多学习!

网友D:
一楼,二楼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答:

1、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PWM调宽波,用电压的平均值模拟低频正弦交流电;

2、所以只能用串联电抗器这样的低通滤波器,将高频偕波分压在电感两端;

3、电容器是高频高通滤波器,并联滤波会使变频器输出高频PWM调宽波对地短路!

网友F:
说得都是原创,高人啊

网友E:
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

答:

1、变频器在减速或减速停车时,减速过快,就会出现同步转速小于转子转速的情况;

2、同步转速小于转子转速时,电动机会自动进入发电运行状态,并产生发电制动力矩,就是大家常说的发电制动状态;

3、电机在变频调速运行时,一旦进入发电制动状态,制动能量通过有源逆变进入直流部,使得直流电压升高,出现直流过压现象;

4、为了防止减速发电制动形成的直流过压故障,要配用制动电阻单元或合适的制动电阻,将发电制动能量消耗掉

网友G:
我现在就准备把制动电阻与机械制动机构联合使用,使其能快速的制动,而且这样可以降低制动电阻的容量.

网友H: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不能,原因如下:
(1)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
由于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各桥臂的两个逆变管处于不断地交替导通的状态。因此,如果在输出端接入了电容器,如图所示。则逆变管在交替导通过程中,电容器将不断地充电和放电。使逆变管在向电动机提供电流的同时,又增加了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导致损坏逆变管。

所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允许接入电容器的。
(2)输出侧的功率因数与输入侧无关
因为变频器内部,有一个直流环节,把输入侧和输出侧隔开了。所以,输出侧功率因数的好坏,对输入侧是毫无影响的。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一般来说负载扭矩或惯量突增导致降速过快,这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变频器会出现直流母线过电压报警,或制动单元过热报警(制动单元有热敏电阻时),或制动单元泄放三极管烧坏被过高的直流反向电压给反向击穿;变频器直流母线上并联的大电容出现击穿失效.

网友I:
1楼说的挺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网友J:
降速过快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K:
进来学习的,1楼2楼说的很好

网友L: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序列,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这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一般来说负载扭矩或惯量突增导致降速过快,这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变频器会出现直流母线过电压报警,或制动单元过热报警(制动单元有热敏电阻时),或制动单元泄放三极管烧坏被过高的直流反向电压给反向击穿;变频器直流母线上并联的大电容出现击穿失效。。。。

网友M:
擂台一: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正弦波,是使用一组时长不等的连续矩形波模拟出来的,接电容后会导致输出波形畸变,输出电压升高,还有可能因为电容充放电造成输出管损坏。

擂台二:降速时,频率首先下降,旋转磁场的转速将低于转子的转速,使电机处于发电机(再生)状态。电动机的动能转变成了电能,通过逆变桥的续流二极管反馈到直流部分,由制动电阻RB将其消耗掉。
降速过快,制动电阻RB将来不及消耗掉电动机“再生”的电能,从而使滤波电容器上的直流电压过高,导致“过电压”。

网友N:
一般变频器都是通过高频载波来控制IGBT的,所以在输出中还有比较高频的谐波,容易损坏电容器

网友N:
一般来说负载扭矩或惯量突增导致降速过快,这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变频器会出现直流母线过电压报警,或制动单元过热报警(制动单元有热敏电阻时),或制动单元泄放三极管烧坏被过高的直流反向电压给反向击穿;变频器直流母线上并联的大电容出现击穿失效。。。。

网友O: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是不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波型里会含有高频高压的的尖刺波…串电抗用高感抗扼制可以,用电容对地或对另两相高频充放电会因为瞬间电流大而损坏内部半导体

网友O:
变频器降速有三种方式,如图所示。图a为线性方式;图b为S形方式;图c为半S形方式。图中,td为设定的降速时间。各种降速方式的适用情况也和加速时相同

降速时,频率首先下降,旋转磁场的转速将低于转子的转速,使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电动机的动能转变成了电能,通过逆变桥的续流二极管反馈到直流部分,由制动电阻RB将其消耗掉。降速过快,制动电阻RB将来不及消耗掉电动机的电能,从而使滤波电容器上的直流电压过高,导致过电压。

网友P:
擂台一: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通入电机的电流波形?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序列,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这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网友P:
擂台二:变频器在降速时如果降速过快会发生什么现象?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降速时,频率首先下降,旋转磁场的转速将低于转子的转速,使电机处于发电机回馈状态。电动机的动能转变成了电能,通过逆变桥的续流二极管反馈到直流部分,由制动电阻RB将其消耗掉。
降速过快,制动电阻RB将来不及消耗掉电动机的电能,从而使滤波电容器上的直流电压过高,导致过电压。

        基于此我们建议在调试时,首先将降速时间设定得长一些,在电动机降速过程中观察直流电压。在直流电压的允许范围内,尽量缩短降速时间

楼主:
一等奖 30MP:
刘志斌                   binzhiliu

二等奖20MP:
sure203                   sure203
a332329107           a332329107

三等奖10MP:
花开_花落                   the_wise
zxjjynl                           zxjjynl
电仪人生                      jy7898818
hjcan                            hjcan
MadforG                       MadforG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鼓励奖30积分:
猎隼                               yk_wang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