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的I/O排序问题

楼主(2011-07-27):
本地I/O和远程I/O是怎么排序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曾经看过AB的说明书,记得是电压由低到高,先输入后输出,但一般人用时都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但也可以啦。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有的有限制,有的没有限制

网友C(2011-08-31):
能说明白点吗,或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D:
AB SLC500,5000 和 compact 都是cpu 是0号槽,然后就是1,2,3,4。。。。一直往下。如果O 在1号槽那么他的地址就是O:1 如果I 在1 那么就是I:1。

网友E:
装上软件,自己玩玩,不会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