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中的汉字和字母变成了问号

楼主(2011-07-27):
wincc7.0中的汉字和字母变成了问号,这是为什么?试了几个方法,也没改过来,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可以通过修改显示语言类别进行更改。

在菜单栏里选择语言选项,选择英语语种,退回界面显示的组态画面就会出现正常的汉语字符。

楼主:
但是在运行画面中又变成问号了?

网友B(2024-09-24):
      项目刚打开时需要将项目中的计算机名称改为与本计算机名称一样,并退出WINCC然后重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