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昆腾65150故障停机了

楼主(2011-07-27):
各位老师好,我的昆腾65150突然间故障停机了,通信也被迫中断,PLC显示屏故障代码EC02,查了半天资料也没有此代码的解释,不知道哪位老师知道啊

网友A:
观察CPU面板指示灯!

把指示灯的亮灭、颜色和闪烁情况说一下。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官方的昆腾plc的错误代码,帮你查了一下

EC02

Meaning:Phoenix/Sonix exception, mapped to NMI.

Comment:The exception type is stored in ExcKind register, available in the crash trace.

看上去像是硬件问题导致的NMI中断,强烈建议楼主把crash log导出来分析一下

PS:只有第一次重启才能导出crash log file........

楼主:
回复1楼,CPU的面板没有指示灯,只有个小液晶屏,显示“SYSTEM ERROR ID EC02”,谢谢关注

回复2楼,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导出crash log file,请问施耐德能不能像西门子一样在线查看诊断缓冲区呢,谢谢你的回复

还有点最让我恼火的是出现这个故障系统无法再次运行,重启上电启动后,系统所有参数恢复到了初始值,通过上位机设定的参数统统不在了,这什么PLC啊

网友B:
这玩意毕竟不是西门子的东西,大家不能老是拿西门子的东西做比较
毕竟一个是40强的东西,一个是400强的东西

楼主:
谢谢普照大地大哥及各位老师的细心解答,我一会就倒出来看看

网友B:
只有出错后第一次上电log file才能导出,第二次上电会把log file清空掉

楼主:
我的当时出错了系统停下来了,网络也全断了,上位机根本无法连接到PLC,PLC的哪个按钮都不好用,没有办法才重新上电,那天到今天就上了一次电,今天按照普照大地大哥的方法导出日志,结果各项全是OK,看来这个问题只有等下次再出现才能解决了

网友B:
如果重新上下电一次不能记录错误,那是昆腾的一个重大缺陷

网友(2013-05-22):
我也有一台昆腾67160的CPU,报“SYSTEM ERROR NO. EC0E”故障,按键都无法使用。高手帮忙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