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RN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1-07-27):
DZRN是单方向运行的,碰到近点开关后,减速运行,直至感应器On-off。  现在想碰到近点开关后,换个方向慢速前进,直至感应器On-off,电机停止。请问如何做到啊。谢谢 wal0327@126.com

网友A:
改变P1-47可以有多种回零方法。

网友B:
P1-47是PR模式回原点

PLC来做原点回归不是设置P1-47

网友C:
如果是ES2 PLC,可以在DZRN被启动前将M1106设为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1-47是PR模式回原点

PLC来做原点回归不是设置P1-47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是ES2 PLC,可以在DZRN被启动前将M1106设为ON。

补充下。所用的是Pt模式  40EH2 PLC。

网友A:
当碰到近点开关后,将Y1取反,是否可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当碰到近点开关后,将Y1取反,是否可以,你试试。

您的意思,不用Zrn指令回原点,直接用其他指令返回,当碰到近点开关后,反向走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停止,此时位置作为原点是吧?这个倒可以实现,不过在碰近点开关后的突然停止带有惯性啊。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当碰到近点开关后,将Y1取反,是否可以,你试试。

您的意思,不用Zrn指令回原点,直接用其他指令返回,当碰到近点开关后,反向走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停止,此时位置作为原点是吧?这个倒可以实现,不过在碰近点开关后的突然停止带有惯性啊。还有其他方法吗

用DZRN指令,当碰到接近开关后,将方向信号Y1取反,Y0还在继续发出低频脉冲,此时应该慢速向反向运行了,当感应器On-off时,DZRN将不再发Y0低频脉冲,电机停止,停在你想要的零点。

网友D(2011-12-25):
不要用回归指令做啊!你可以用相对定位来做啊!先看前进发了多少脉冲!回归的脉冲数就用D1336的脉冲数就可以了!再慢速动行碰到原点再反向。做完后再清零D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