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抖动

楼主(2011-07-27):
东元7200MA变频器,点动和启动时电机抖动,也手动提升转矩还是一样。以为是机器故障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还是一样。是用在拉丝机上的。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1、“点动和启动时电机抖动”,这是变频器质量严重有问题的变频器;

2、抖动是力矩大小变化的缘故,说明输出的不是准正弦三相交流电,是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A:
3、如果负荷很重,你可以用传动比调整电机运行的频率区间在较高的频段上,看看有没有改观!

网友B:
推荐台湾爱德利(ADLEEPOWER)变频器!www.adlee.com

联系方式:熊湃  15801769008

爱德利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03号2号楼2316室

网友C:
变频器问题主要是变频器谐波太大。

网友D(2012-01-21):
变频电机零速时会发生抖动现象

网友D:
富士变频电机在零速时会发生抖动现象,为什么,谢谢!

网友E:
该不是共振的问题吧   ????必须的避开共振的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点动和启动时电机抖动”,这是变频器质量严重有问题的变频器;2、抖动是力矩大小变化的缘故,说明输出的不是准正弦三相交流电,是设计上的缺陷!

不懂就不要瞎掺和,你回答的问题十个有九个不靠谱!!

拉丝机上面使用,肯定有张力反馈系统。先把张力反馈系统断开,看看开环运行。。。。确定开环没有问题。然后再把闭环接上。。,对照一下其他变频器的参数,调整一下闭环参数。微调一下开环倍数,开机,如果情况好转一些,就继续调整,如果情况变得更坏了,就向反方向再调整一下。。。。。反复几次,直到电机启动运行平稳。

网友A:
"点动和启动时电机抖动"

1、点动、启动时,变频器经过低频段;

2、变频器在低频段电机出现抖动,是一些劣变频器的通病;

3、抖动表现为动力矩不足,或者动力矩不匀的缘故;

网友A:
4、如果是PID控制系统,启动时相当于开环过程;

5、如果是PID控制系统,启动到稳定运行的时间快慢只与P参数有关;

6、如果是PID控制系统,稳定运行期间,参数大小波动等是PID参数调整的问题;

网友G:
去掉负载试试,也可拆开仔细检查下电路板,电容有没有坏,有没有灰尘吹一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先按楼上方法检查,再是不是反回信号有问题,我厂有一次SEW的变频器电机抖动,原因就是编码器的线有断线接触不良。

网友I(2012-05-22):
看来真没有高人呀,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愤恨!!  我在一线工作,东元11KW有20台左右,东元变频器低频抖动在我们这太平常了,拆除负载,驱动变频器,用电笔都能量出缺相,是光偶的问题!!!!!!我也不测量,PC923、PC929各换三个,问题马上解决,半小时。悲哀呀,楼上这么多高人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用电笔都能量出缺相,是光偶的问题!!!!!!我也不测量,PC923、PC929各换三个,问题马上解决,半小时。悲哀呀,楼上这么多高人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

1、你是缺相,缺相的故障现象不是抖动,你自己对缺相的理解有误;

2、楼主的问题是低频启动时的抖动故障!

网友J(2014-09-08):
引用 网友I:
看来真没有高人呀,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愤恨!!  我...

 我这也出现缺相现象,变频器(台达1.5KW)“OC ” 保护,反复送修反复坏,4、5次了。郁闷死了。。。只能报废。

网友J:
修一台要¥685元,还反复坏。能介绍一下高人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来真没有高人呀,...

oc不是过电流报警吗?和你缺相有什么关系?

网友L(2014-12-10):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1、“点动和启动时电机抖动”,这是变频器质量严重有问题的变频器;2、抖动是力矩大小变化的缘故,说明输出的不是准正弦三相交流电,是设计上的缺陷!不懂就不要瞎掺和,你回答的问题十个有九个不靠谱!!拉丝机上面使用,肯定有张力反馈系统。先把张力反馈系统断开,看看开环运行。。。。确定开环没有问题。然后再把闭环接上。。,对照一下其他变频器的参数,调整一下闭环参数。微调一下开环倍数,开机,如果情况好转一些,就继续调整,如果情况变得更坏了,就向反方向再调整一下。。。。。反复几次,直到电机启动运行平稳。

像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因为电流反馈的问题

网友M:
启动方式是不是转速跟踪啊 转速跟踪启动会有个起始频率 这个频率会造成电机先降速 再升速 这时电机就会抖动一下 把起始频率改成0HZ 试试

网友N(2015-05-04):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来真没有高人呀,...

驱动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