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09-工控擂台-简述电子平衡电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7-27):
简述电子平衡电桥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电子自动平衡电桥 在它的测量系统中,传感器的电阻接入电桥,作为一桥臂RX 。电桥在平衡状态时,两相对桥臂电阻值乘积相等,即RR=RR。当被测电阻变化时,电桥失去平衡,电桥上下对角之间产生的不平衡电压经电子放大器放大后,驱动可逆电动机带动滑动触点,使电桥达到新的平衡。按平衡方程可求出被测电阻值。由于指针与滑动触点联动,电桥一旦平衡,指针即指示被测值,或把它记录下来。

网友B:
当仪表平衡时,电子平衡电桥的测量桥路本身处于平衡状态,无电压信号输出。平衡电桥的热电阻接在桥臂中,无冷端问题。

网友C:
简述电子平衡电桥的工作原理

电阻变量的测量电桥,结构简单,具有灵敏度高,测量范围宽,线形度好,精度高和容易实现温度补偿等优点,因此能很好地满足应变测量的要求,是目前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测量电路。
上图所示为一直流供电的平衡电桥。A,B,C,D为电桥顶点,它的四个桥臂由R1、R2、R3、R4的四个电阻组成(其中任一个电阻可以是应变片,即热敏电阻),AC两端为输入口接直流电源,BD两端为电桥输出。
当电桥输出端BD接到一个无穷大负载电阻(实际上只要大到一定数值即可)上时,可以认为输出端开路,这时直流电桥称为电压桥。
从ABC半个桥看,流经R1的电流

电桥输出电压:

由上式可知,当R1R4=R2R3时,则电桥U0=0,则称电桥处于平衡状态。设处于平衡状态的电桥各桥臂由电阻增量为ΔR1、ΔR2、ΔR3、ΔR4则电桥的输出电压为:

(精确公式)
若将平衡条件R1R4=R2R3代入上式,并考虑ΔR1 < R1略去高阶微量,则电桥的输出电压为:

(近似公式)
在这个平衡电桥中由热敏电阻作为我们温度设计信号的来源,当它受到不同温度时会经过整个平衡电桥来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实现温度的检测与电压转换。

网友D:
进来做做!!!!!!!!!!!!!

网友E:
上述“电仪人生 jy7898818 ”是正解!!!

网友F:
(1)当仪表平衡时,电子平衡电桥的测量桥路本身处于平衡状态,无电压信号输出。

(2)平衡电桥的热电阻接在桥臂中线。
(3)电桥用来测量电阻。
(4)电子平衡电桥无冷端问题

网友G:
偶上学时曾学过这个电子平衡电桥,当时刚刚学完电子电位差计,基本上讲的很粗略,那时又学习不认真,学习完后很快就要考试,但是有一个死结就是电子电位差计与电子平衡电桥经常混淆,两者都是测量温度的二次仪表,而且检测电路都是桥臂电路,偶一直转不个弯来,最后不了了之。

上班后见到了实物的电子电位差计用来校准热工仪表,热电阻二次表使用的是标准电阻箱,电子平衡电桥是检测热电阻的二次表的内部处理电路,其原理就是通过桥臂检测热电阻。

电子平衡电桥最核心的就是电阻测量桥路,当仪表达到平衡时电子平衡电桥的测量 桥路本身处于平衡状态,测量桥路无输出,为了减小连接导线电阻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测量误差,热电阻与桥路采用三线制连接,现在有了四线制连接其原理还是使用了桥臂的测量原理。

网友H:
电子平衡电桥是一种与热电阻元件配套使用的电子平衡显示仪表,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当仪表工作时,由于热电阻RT置于被测温度场中,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当温度降低时,RT变小;当温度升高时,RT增大,因此桥路有一不平衡电势输出,经放大器放大后驱动可逆电机转动,使滑动触点移动,直至不平衡信号消失,电桥重新平衡,同时,可逆电机带动指示记录机构,指示和记录出相应的温度值。

网友I:
电子平衡电桥是一种与热电阻元件配套使用的电子平衡显示仪表。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1) 当仪表工作时,由于热电阻RT置于被测温度场中,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当温度降低时,RT变小;

(2)当温度升高时,RT增大,因此桥路有一不平衡电势输出,经放大器放大后驱动可逆电机转动,使滑动触点移动,直至不平衡信号消失,电桥重新平衡,同时,可逆电机带动指示记录机构,指示和记录出相应的温度值。

上图中CX、RX为被测试品的电容和电阻;R3为无感可调电阻;CN为高压标准电容器;C4为可调电容器;R4为无感固定电阻;P为交流检流计。
当电桥平衡时,检流计P内无电流通过,说明A、B两点间无电位差。因此,电压 与 ,以及 与 必然大小相等相位相同。
所以在桥臂CA和AD中流过相同的电流 ,在桥臂CB和BD中流过相同的电流 。各桥臂电压之比应等于相应桥臂阻抗之比:
Z3=R3; 。
将上列各式代入式(2)中,并使等式两边实部、虚部分别相等,得到
tgδ=ωC4R4
在工频50Hz时,ω=2πf=100π,如取
则tgδ=C4(C4以μF计),此时电桥中C4的微法数经刻度转换就是被试品的tgδ值,可直接从电桥面板上的C4数值上读得。

网友J:
精密仪表放大器大多采用典型的集成三运放结构或其改进型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仪表放大器原理图

由A3运放及R1—R4 组成的放大电路输人输出关系可由下式表示:

               (1)

· 般取:R1=R2=R3=R4
则有:

         (2)

这种情况下该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1 其输出电压值随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之和变化而变化 理想情况下,当参考端接地、测量系统空载时, 应为零。在实际测量中,由于桥路失衡及放大器零漂等原因,会导致输出端有电压输出造成零点偏移。由式(2 可知:

的值可通过Ref端接地时测得的而得到。然后再将此电压值反向后加到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可使

为零。
1、利用积分反馈电路实现桥路自动平衡
如图2所示,由A 、R、c组成的积分电路,其输入、输出关系为:

图2 利用积分负反馈法实现桥路自动平衡电路原理图

                     (3)

式中为积分时间常数。

如果将积分电路的转入端接放大器输出端,积分电路的辅出端接放大器参考端,那么由于负反馈作用,放大器辅出端的电压会目参考端电压的变化而逐渐趋于零.从而达到调零的目的,归零的时间与积分时间常数r有关 r越大,则归零时间越长.但电容器漏电和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将增加;若小,则积分漂移将增大。故值的选取是有限的,一般取

 为宜。

      调零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因此,谓零结束后,还要将积分电路的转凡端与放大器辅出端断开.这时候放大器输出端若要保持无零偏状态,则积分电路的输出端应保持断开前的电压值,这就要求电容器无漏电。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尽可能选取漏电阻大,泄漏小的电容器,如聚苯乙烯等电容器,这对电路平衡的保持时间至关重要。

网友K:
四个电阻R0、R1、R2、Rx连成四边形,称为电桥的四个臂。四边形的一个对角线连有检流计,称为“桥”;四边形的另一对角线接上电源,称为电桥的“电源对角线”。E为线路中供电电源,学生实验用双路直流稳压电源,电压可在0-30V之间调节。R保护为较大的可变电阻,在电桥不平衡时取最大电阻作限流作用以保护检流计;当电桥接近平衡时取最小值以提高检流计的灵敏度。限流电阻用于限制电流的大小,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检流计和改变电桥灵敏度。
电源接通时,电桥线路中各支路均有电流通过。当C、D两点之间的电位不相等时,桥路中的电流 ,检流计的指针发生偏转;当C、D两点之间的电位相等时,桥路中的电流 ,检流计指针指零(检流计的零点在刻度盘的中间),这时我们称电桥处于平衡状态。因此电桥处于平衡状态时有:

此式说明,电桥平衡时,电桥相对臂电阻的乘积相等。这就是电桥的平衡条件。
根据电桥的平衡条件,若已知其中三个臂的电阻,就可以计算出另一个桥臂电阻,因此,电桥测电阻的计算式为
电阻r1 、 R2为电桥的比率臂, RX为待测臂, R0为比较臂, R0作为比较的标准,实验室常用电阻箱。由(1)式可以看出,待测电阻 由比率值 和标准电阻 决定,比值 可以作成10n,这是成品电桥常用的方法。检流计在测量过程中起判断桥路有无电流的作用,只要检流计有足够的灵敏度来反映桥路电流的变化则电阻的测量结果与检流计的精度无关,由于标准电阻可以制作得比较精密,所以利用电桥的平衡原理测电阻的准确度可以很高,大大优于伏安法测电阻,这也是电桥应用广泛的重要原因。

网友J:
2、利用计数器及D/A转换器实现桥路自动平衡、

        如图3所示.该电路利用二进制计数器的计数输出端作为D/A转换器的数字信号输入,D/A转换器的模拟输出信号经放大(或反向放大)后送到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当按下自动平衡按钮后.通过单稳电路给一定时脉冲使计数器清零.同时启动振荡器工作 计数器清零后,D/A转换器辅出一固定负的(或正)电压值,经反向放大后送到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此时不论零偏为正或为负,加在仪表放大器参考端的大电压值可保证其输出均为一正电压值甚至过载(可用表头显示).随着计数器的不断计数,D/A转换器的输出逐渐由煎值向正值变化,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电压则由正向负变化,相应其输出也不断减小,当其辅出值由正电压变为负电压的瞬间,过零检测电路给出信号使振荡器停振,计数器停止工作,D/A转换器的输出值也不再变化,这时仪表放大器的辅出基本无零偏(1mV左右)。由于计数器的记数值是被保持的,故加到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电压值在谓零结束后仍保持不变,只要没有新的失衡或断电,电路的平衡状态可 得到长时间的保持。

图3  利用计数器及D/A换器实现桥路自动平衡原理框图

       此电路的特点是平衡状态保持时间长,加装断电保护电池后,还能保证测量中平衡状态不受突然断电的影响。另外其费用也不高 砖点是电路较复杂,谓零准确眭受过零检测电路响应时间影响,精度较差,若后级放大的倍数较大时,会导致较大的输出零偏 另外,调平衡时会造成放大器输出短时间过载.

3、利用A/D,D/A 转换器实现桥路自动平衡

由上节的分析可知,将放大器输出的零偏电压值反向后进到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即可使电路恢复零位。因此,可利用A/D 转换器读取零偏电压,再经D/A 转换和反向,然后加至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端,即可实现自动凋零。其原理框图如图4所示。

圈4  利用A/D, A转换器实现桥路自动平衡电路原理图
该电路实现方法简单,调零精度高,速度快,平衡状态可长时间保持,但价格相对较高。

4、通过软件编程实现桥路自动平衡
与3中的方法相类似,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微处理器对A/D、D/A转换器的控制,能够更精确、灵活地进行桥路自动平衡并长时间保持,其造价也更高些。实现框图见图5。

图5  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电桥自动平衡原理框图

楼主:
20MP获得者:
电仪人生 jy7898818
10MP获得者: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花开_花落 the_wise
jiaoanpeng jiaoanpeng
hjcan hjcan
MadforG MadforG

20积分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一品黄山 张立旺
Zling z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