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10-工控擂台-流量计调节阀在满负荷时不容易回到给定值。

楼主(2011-07-27):
某流量调节系统选用对数特性调节阀,在满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平直,当改为低负荷生产时,曲线漂浮,不容易回到给定值,是何原因?如何处理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A:
       对一个好的调节系统来说,其总的灵敏度要求是一定的,而整个系统的灵敏度又是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满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大,而对数阀开度大时放大系数大,灵敏度高,改为半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小,放大系数小,灵敏度低。由于调节阀灵敏度降低,致使整个系统灵敏度降低,因而不易克服外界扰动,引起曲线漂浮。

     所以,改为满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漂浮,不易回到给定值。 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带,也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网友B:
流量调节系统,调节阀是关键,要保证调节阀选型能满足工艺要求,正常生产中调节阀调节范围在30%~70%内,如果调节阀选型太大,就会造成小流量时不好控制,

调节器也是关键,要设置好PID参数,保证控制效果

网友C:
       对数特性调节阀是等百分比特性的调节阀,它的相对行程和相对流量不成直线关系,在行程的每一点上单位行程变化所引起的流量的变化与此点的流量成正比,流量变化的百分比是相等的。所以它的优点是流量小时,流量变化小,流量大时,则流量变化大,也就是在不同开度上,具有相同的调节精度。

        系统的灵敏度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现在问题是满负荷时,灵敏度高;低负荷时,灵敏度低。这是由于调节阀灵敏度降低的结果。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带--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数特性调节阀是等百分比特性的调节阀,它的相对行程和相对流量不成直线关系,在行程的每一点上单位行程变化所引起的流量的变化与此点的流量成正比,流量变化的百分比是相等的。所以它的优点是流量小时,流量变化小,流量大时,则流量变化大,也就是在不同开度上,具有相同的调节精度。

        系统的灵敏度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现在问题是满负荷时,灵敏度高;低负荷时,灵敏度低。这是由于调节阀灵敏度降低的结果。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带--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有点意思。。。

--嗡阿哞 南无妙色身如来 南无广博声如来
南无离交怖畏如来 --谁看--谁念-受益无限

网友E:
很多过程控制系统就是这样的,其工作稳定性与过程的负荷大小有关,负荷变化了,控制品质相应的会下降

网友F:
流量调节系统其要求的控制质量一般不严格,因此在调节中其曲线偏离设定值一般能够容忍,除非后续工艺要求的流量稳定严格,或者曲线偏移设定值太大调节周期很长,这个可以适当的改变PID参数加以修订,让控制质量变稳,比如增加积分功能,修改比例度让其调节周期缩短。

如果工艺负荷降低太多,致使调节阀长期处于低开度下运行,那么必须要对现场工艺进行修改,通常的做法就是关闭调节阀前后的手阀让其能够使调节阀的开度在尽量满行程的范围内动作,虽然关闭调节阀前后的手阀改变了系统总得阻力系数,使调节阀本身的调节特性变差,系统的调节难度加大,但是对于实际使用中还是最普遍的方法。

调节阀长期处于低开度范围内运行时不及工艺的调节控制范围变窄,使控制的余度变小增大控制难度,更主要的原因是调节阀在低开度下运行时,调节阀内腔流通面积减小,被调介质被严重节流,造成流速加大调节阀前后压差变大,引起气蚀现象,严重时引起阻塞流使控制变差,气蚀作用造成管道振动、产生噪音、压力剧变,对调节阀产生严重影响,引起阀芯腐蚀严重和不平衡力加大,加大调节阀磨损甚至损坏。因此要尽量减少调节阀在低开度下运行时间,这个就需要工艺阀门开度减小,来提高调节阀运行时的开度。

关闭调节阀前后手阀的开度,增大了系统的阻力系数,引起调节阀流量特性变化,由于时对数特性调节阀,前后阀门关闭会引起其向抛物线特性变化,随着手阀关闭力度加大甚至变成直线特性,对调节阀的流量调节产生影响。

由于对数特性调节阀在小开度下调节质量差,在打开度下调节质量好,因此如果工艺负荷变小后,如果前后手阀不变化造成调节阀长期处于低开度下运行,不但产生气蚀影响调节阀寿命和强度还因为调节阀在低开度下运行其调节质量变差。如果前后手阀关闭虽然对数特性向直线特性变化,但是调节阀出于打开度下运行不但是对数特性还是直线特性都会产生较理想的调节质量,因此对于流量控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工艺设备在设计时都是按照最大负荷设计的,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于低负荷下运行,因此大部分的调节阀在调节时都不会是设计的理想情况,选用对数特性调节阀就是为了弥补负荷变化带来的调节质量变化,在负荷降低不大时能够自动调节,当负荷变化再大时可以修改PIID参数来修正,当负荷在降低后必须关闭手阀开度,如果还不能产生稳定的生产,必须投与手动控制,这个在装置开停车过程被广泛使用。

流量控制如果前后流程关联不大或者工艺要求较宽在低负荷时可以不用管或者修改PID参数,也可以关闭手阀来处理。如果控制要求严格比如压力、温度控制上述措施效果都不理想,那么必须投与手动控制。

网友G:
对一个好的调节系统来说,其总的灵敏度要求是一定的,而整个系统的灵敏度又是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满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大,而对数阀开度大时放大系数大,灵敏度高,改为半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小,放大系数小,灵敏度低.由于调节阀灵敏度降低,致使整个系统灵敏度降低,因而不易克服外界扰动,引起曲线漂浮.所以,改为半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漂浮,不易回到给定值.
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带,也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网友H:
调节系统的灵敏度是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满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大,而对数阀开度大时,放大系数大,灵敏度高,改为低负荷生产时,调节开度小,放大系数小,灵敏曲线漂浮,不容易回到给定值。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度,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器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网友I:
其总的灵敏度要求是一定的,而整个系统的灵敏度又是由调节对象、调节器、调节阀、测量元件等各个环节的灵敏度综合决定。满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大,而对数阀开度大时放大系数大,灵敏度高,改为半负荷生产时,调节阀开度小,放大系数小,灵敏度低。由于调节阀灵敏度降低,致使整个系统灵敏度降低,因而不易克服外界扰动,引起曲线漂浮。所以,改为半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漂浮。不易回到给定值。
为使曲线在给定值上重新稳定下来,可适当减小调节器比例带,也即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控制系统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网友J:
在满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平直,当改为低负荷生产时,曲线漂浮,不容易回到给定值的原因要根据不同的调节阀来判断。从题目中可以看出此调节阀是对数调节阀,对数特性调节阀是等百分比特性的调节阀,它的相对行程和相对流量不成直线关系,在行程的每一点上单位行程变化所引起的流量的变化与此点的流量成正比,流量变化的百分比是相等的。所以它的优点是流量小时,流量变化小,流量大时,则流量变化大,也就是在不同开度上,具有相同的调节精度。

网友J:
题目是满负荷时,灵敏 度高;负荷低时,灵敏度低。这是因为调节阀灵敏度降低的结果。为了使曲线在 给定值上再一次稳定下来,可以减小调节器的比例带(也就是增大调节器放大倍数,以保证调节阀小开度时,整个调节系统 灵敏度不至于降低)。

楼主:
2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10MP获得者: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chun_cnooc chun_cnooc
hjcan hjcan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Zling zling
Djgyy djg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