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18-工控擂台-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楼主(2011-07-27):
1、在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2、有哪几种校验方法?并简述各种校验的实现方法?

网友A:
1、 在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比特差错:1 可能会变成 0 而 0 也可能变成 1。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在计算机网络传输数据时,必须采用校验措施。
2、有哪几种校验方法?并简述各种校验的实现方法?
1)奇偶校验
在数据传输前附加一位奇校验位,用来表示传输的数据中"1"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为奇数时,校验位置为"0",否则置为"1",用以保持数据的奇偶性不变。分奇校验和偶校验。
① 奇校验
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奇数 1000110(0)你必须添0这样原来有3个1已经是奇数了所以你添上0之后1的个数还是奇数个。
② 偶校验
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偶数 1000110(1)你就必须加1了这样原来有3个1要想1的个数为偶数就只能添1了。
2)异或校验
异或校验是对每一帧的第一个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端。接收方计算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异或校验码,并与发送方发送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定通信有误,要求重发,程序应控制重发次数。
3)循环冗余校验
循环冗余校验理论基础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将要发送的k位二进制序列看作是多项式的系数,除以生成多项式,将余数多项式的系数作为校验用的r位监督码(即CRC码)附在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 k + r)位二进制码序列,最后发送出去。接收方用同一生成多项式除以接收到的二进制码序列,若余数为零,则传输无错。
4)md5校验
一个散列函数,比如 MD5,是一个将任意长度的数据字符串转化成短的固定长度的值的单向操作。任意两个字符串不应有相同的散列值(即,有“很大可能”是不一样的,并且要人为地创造出来两个散列值相同的字符串应该是困难的)。   一个 MD5 校验和(checksum)通过对接收的传输数据执行散列运算来检查数据的正确性。计算出的散列值拿来和随数据传输的散列值比较。如果两个值相同,说明传输的数据完整无误、没有被窜改过(前提是散列值没有被窜改),从而可以放心使用。
5)数字签名
目前已经提出的数字签名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直接数字签名和需要仲裁的数字签名。
①直接数字签名。直接数字签名仅涉及通信方。它假定接收方知道发送方的公开密钥。数字签名通过使用发送方的私有密钥对整个消息进行加密和使用发送方的私有密钥对消息的散落列码进行加密产生。
②需仲裁的数字签名。需要仲裁的数字签名体制的一般流程如下:发送方A对消息签名后,将随有签名的消息发送给仲裁者C,C对其验证后,连同一个通过验证的证明发送给接收方B。在这个方案中,A无法对自己发出的消息予以否认,但仲裁者必须是得到所有用户信任的负责任者。

网友B:
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网友B:
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数据校验是提高通信可靠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异或检验是将每一帧中的第一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段。接收方计算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异或校验码,并与发送方传送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定通信有误,要求重发。

哪几种校验方法?并简述各种校验的实现方法:

校验方式(奇校验、偶校验或不校验

校验方式(奇校验、偶校验或不校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學習了>>>>>>>>

网友E:
1数据校验是提高通信可靠性

2主要就是有一下几种检验方法:奇偶性校检、异或校验
、循环冗余校验
、md5校验

3实现方法:(1)奇偶性校检:

奇校验: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奇数

10001100)你必须添0这样原来有31已经是奇数了所以你添上0之后1的个数还是奇数个。

偶校验: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偶数

10001101)你就必须加1了这样原来有31要想1的个数为偶数就只能添1了。

(2)异或检验是将每一帧中的第一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段。接收方计算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异或校验码,并与发送方传送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定通信有误,要求重发

(3)循环冗余校验 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将要发送的k位二进制序列看作是多项式的系数,除以生成多项式,将余数多项式的系数作为校验用的r位监督码(即CRC码)附在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 k + r)位二进制码序列,最后发送出去。接收方用同一生成多项式除以接收到的二进制码序列,若余数为零,则传输无错。
(4) md5算法定义在RFC 1321中,由Ron Rivest(RSA公司)在1992年提出。然而很多学者已经找出了构造md5冲突的方法。这些人中包括中国山东大学的王教授和Hans Dobbertin。所以,单纯使用md5的信息认证模式变得不可靠了。但并不是说md5不能够使用。

MD5以512位分组来处理输入的信息,且每一分组又被划分为16个32位子分组,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后,算法的输出由四个32位分组组成,将这四个32位分组级联后将生成一个128位散列值。

网友F:
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无非就是要对数据的正确性进行检测。确保数据的正确性,避免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受到干扰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数据的不正确。

校验的方法有很多,但我常用的有:

1、和校验,就是将所有的数据求和,简单,但重复率比较高,对于不太重要的场合可以使用;

2、异或校验,跟和校验区别不大,但重复率比和校验低;

3、CRC校验,有的时候无需计算,直接设置即可;

4、奇偶校验,这个也用得比较多,不过也是设置即可。

其他复杂的没有用过。

网友G:
1、在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1) 由于噪声或者信道的关系,信息传输中容易产生误码。因此实际通信系统中,就需要一种良好而准确的差错控制编码,以纠正通讯中的误码现象。差错控制编码的基本实现方法是在发送端将被传输的信息附上一些监督码元,这些多余的码元与信息码元之间以某种确定的规则相互关联(约束)。接收端按照既定的规则校验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之间的关系,一旦传输发生差错,则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的关系就受到破坏,从而接收端可以发现错误乃至纠正错误。

(2)数据校验可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异或检验是将每一帧中的第一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段。接收方计算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异或校验码,并与发送方传送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定通信有误,要求重发。

2、有哪几种校验方法?并简述各种校验的实现方法?

(1)常用数据通信差错控制机制

目前,实际中经常用到的差错控制编码有两种: 一种是检错编码,即只具备检错和纠正随机错误能力,但易于实现,因此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另一种是纠错编码,即具备优良的纠正突发性错误的能力,因此广泛应用于高速大数据容量的信息传输中,如卫星通讯,数字电视等。前者一般包括:奇偶校验码、水平奇偶监督码、水平垂直奇偶监督码、群计数码、恒比码,ISBN 国际统一图书编号等;后者主要包括:前向纠错编码(FEC)、线性分组码(汉明码、循环码、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码))、理德"所罗门码(RC 码)、BCH码、FIRE码、交织码,卷积码、TC M编码、Turbo 码等。

(2)循环冗余检验CRC校验

循环冗余校验码实现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模拟原理,利用长除法编码配合长除法校验的方式CRC校验码的长除法编码方法是用待发送的二进制数据 t(x) 除以生成多项式 g(x),将最后的余数作为CRC校验码。校验信息时,将接收到的信息再一次除以衍生多项式。如果余数为零,则说明传输无误;否则,说明传输中出现误码。另一种是,采用快速查表法编码配合校验再编码的方式。对单字节信源信息的CCITT编码,常将0~FFH这125个数所对应的校验码字预先计算出来存储在一张表中。在需要CRH校验编码的场合,根据单字节内容,查表即可得双字节校验码字。根据此编码表进行查表及异或运算即可求得多
字节信息的余式,之后将多字节信息与其校验码字复合即可形成CCITT编码后的码字。

网友H:
1、在计算机通信中为什么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

        在计算机通信中,可能是点对点通信或者是广播方式通信,具有发送端设备和接收端设备。在整个通信网络或通信线路里面,存在有该设备需要的数据、其他设备需要的数据、干扰所产生的信号(如果不处理,可能也会被当成正常数据进行处理)。同时,由于接地不好或者干扰源的问题(例如电焊机、变频器、中频炉等),可能使部分数据被干扰,数据不完整或者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或不完整的数据被执行,就可能使设备产生误动作,造成设备损坏、生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因此,就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进行校验。
2、有哪几种校验方法?并简述各种校验的实现方法?
      正好以前我自己发过这样的贴(原创),我摘抄过来。

原创:数据帧校验总结(CRC_LRC_PC_SC_S-XORC校验等):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1411312700003-1.shtml

冗余校验:
      在通讯时采取数据校验的一种办法。数据传输时,虽然数据的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可以避免参与通信的设备收到无用的数据信息/干扰信息,但对于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之间的数据,还是可能受到干扰而产生错误,因此对通信数据进行校验是非常必要的。校验的方法是在数据的最后加上一个冗余信息,这个信息是对数据校验的结果,所以数据校验也称之为冗余校验。循环冗余码校验是最常用的校验方法之一。

差错检测和纠正:

       物理过程所引起的差错,在某些介质中通常是突发的而不是单个的。网络设计者已经研究出两种基本的策略来处理差错。一种方法是在每一个要发送的数据块上附加足够的冗余信息,使接收方能够推导出已发出的字符应该是什么。另一种方法是只加足够的冗余位,使接收方知道差错发生,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差错,然后要求接收方重新进行传输。前者的策略是使用纠错码(error-correcting code),而后者则使用检错码(error-detecting code)。
1.纠错码

       在了解纠错码之前,先了解一个基本概念:海明距离。通常一帧包括m个数据(报文)位和r个冗余位或者校验位。设整个长度为n(即n=m+r),则此长度为n的单元通常被称作n位码字(codeword)。
给出任意两个码字,如10001001和10110001,可以确定它们有多少个对应位不同。在此例中有3位不同。为了确定有多少位不同,只须对两个码字做异或运算,然后计算结果中1的个数。两个码字中不同位的个数,称为海明距离(Hamming Distance)。其重要性在于,假如两个码字具有海明距离d,则需要d个位差错才能将其中一个码字转换成另一个。

      一种编码的校验和纠错能力取决于它的海明距离。为检测出d比特错,需要使用d+1的编码;因为d个单比特错决不可能将一个有效的码字转变成另一个有效的码字。当接收方看到无效的码字,它纠能明白发生传输错误。同样,为了纠正d比特错,必须使用距离为2d+1的编码,这是因为有效码字的距离远到即使发生d个变化,这个发生了变化的码字仍然比其它码字都接近原始码字。作为纠错码的一个简单例子,考虑如下只有4个有效码字的代码:
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00000和1111111111

      这种代码的距离为5,也就是说,它能纠正双比特错。假如码字0000000111到达后,接收方知道原始码字应该为0000011111。但是,如果出现了三位错,而将0000000000变成了0000000111,则差错将不能正确地纠正。

2.检错码

      检错码有时也用于数据传输。例如,当信道为单工方式,无法要求重传的情况下,大多数采用检错码加重传的方式。
假设信道的出错是孤立的,信道的误码率为每位10-6。数据块的大小为100位。为1000位的数据块纠错,需要10个校验位;1兆的数据位将需要10000个校验位。若只需要检测一个数据块的一位错误,每块一个奇偶位就够了。每传送1000个数据块就需要额外传送一个数据块。错误检错+重传方式的整个开销,仅仅是每兆数据只有2001位,而海明码为10000位。

      假若在一个块上只加一个奇偶位,那么块的长的突发错误的检测率就会很糟糕,能够检测到差错的概率只有0.5,这是难以接受的。改进的措施可以采取将每个数据块组成n位宽k行高的长方形矩阵进行发送。对每一列的奇偶位分别进行计算,附加在矩阵上,作为矩阵的最后一行,然后按行进行发送。当块到达后,接收方检测所有的奇偶位。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出错了,就需要重新传送整个块。

      这种方法能够检测到单个程度为n的突发错误,因为每一列只有一位改变了。然而如果第一位变反,最后一位变反,且所有其它位都正确,则长度为n+1的突发差错将不会被检测到。假如一个块被一个长的突发差错或者短的突发差错所破坏,n列中的每一列的奇偶值碰巧正确的概率为0.5,那么这个出错块被接受的概率不应该是2-n。

      虽然上述方法有时已经足够了,但是在实践中,另一种方法正在被广泛使用,即多项式编码(也叫循环冗余码,或CRC码)。多项式编码是基于将位串看成是系数为0或1的多项式,一个k位帧可以看成是从Xk-1到X0的k-1次多项式的系数序列。如果采用多项式编码的方式,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事先商定一个生成多项式G(x),生成多项式的高位和低位必须是1。要计算m位的帧M(x)的校验和,生成多项式必须比该多项式短。基本思想是:将校验和加在帧的末尾,使这个带校验和的帧的多项式能被G(x)除尽。当接收方收到带校验和的帧时,用G(x)去除它,如果有余数,则传输出错。
计算校验和的算法如下:
①.设G(x)为r阶,在帧的末尾附加r个零,使帧为m+r位,则相应的多项式是XrM(x)。
②.按模2除法用对应于G(x)的位串去除对应于XrM(x)的位串。
③.按模2减法从对应于XrM(x)的位串中减去余数。结果就是要传送带校验和的帧,叫多项式T(x)。
以下三个多项式已经成为国际标准:
crc -12 = x^12+x^11+x^3+x^2+x+1
crc -16 = x^16+x^15+x^2+1
crc -ccitt = x^16+x^12+x^5+1

      这三个多项式都包含了x+1作为基本因子。当字符串长度为6位时,使用CRC-12;其余两个多项式用在字符串长度为8位的情况下。一个16位的校验和,如CRC-16或CRC-CCITT,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单位差错和双位差错,所有奇数位数的差错,所有长度小于或等于16位的突发差错,99.997%的长度为17位的突发差错,以及99.998%的长度为18位或多于18位的突发差错。

      虽然计算校验和的计算方法看起来相当复杂,但Peterson和Brown已经给出了一种简单的移位寄存器电路来进行计算,并用硬件来完成对校验和的校验。在实际应用中,几乎都在使用此硬件。

一、CRC循环冗余校验

CRC: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循环冗余校验,简称CRC校验。
下面以实例对这种校验方法做个说明。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的Modbus RTU模式採用CRC偵誤值,CRC偵誤值以下列步驟計算:
步驟1:載入一個內容為FFFFH之16-bit寄存器 (稱為CRC寄存器)。
步驟2:將命令訊息第一個位元組與16-bit CRC寄存器的低次位元組進行Exclusive OR運算(异或运算),並將結果存回CRC 寄存器。
步驟3:將CRC寄存器之內容向右移1 bit,最左bit填入0,檢查CRC寄存器最低位元的值。
步驟4:若CRC寄存器的最低位元為0,則重覆步驟3;否則將CRC寄存器與A001H進行Exclusive OR運算。
步驟5:重覆步驟3及步驟4,直到CRC寄存器之內容已被右移了8 bits。此時,該位元組已完成處理。
步驟6:對命令訊息下一個位元組重覆重覆步驟2至步驟5,直到所有位元組皆完成處理,CRC寄存器的最後內容即是CRC值。當在命令訊息中傳遞CRC值時,低位元組須與高位元組交換順序,亦即,低位元組將先被傳送。
例如,從地址為01H之交流電機驅動器的2102H地址讀取2個字,從ADR至資料數之最後一位元組所計算出之CRC寄存器之最後內容為F76FH,則其命令訊息如下所示,其中6FH於F7H之前傳送。
命令訊息
ADR 01H
CMD 03H
啟始資料地址 21H
02H
資料數(以word 計算) 00H
02H
CRC CHK Low 6FH
CRC CHK High F7H

下例乃以C語言產生CRC值。此函數(function)需要兩個參數:Unsigned char* data:指向訊息緩衝區(buffer)之指標;Unsigned char length:訊息緩衝區中之位元組數目;此函數將傳回unsigned integer型態之CRC值。
unsigned int crc_chk(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ength){
int j;
unsigned int reg_crc=0xFFFF;
while(length--){
reg_crc ^= *data++;
for(j=0;j<8;j++){
if(reg_crc & 0x01){ /* LSB(b0)=1 */
reg_crc=(reg_crc>>1) ^ 0xA001;
}else{
reg_crc=reg_crc >>1;
}
}
}
return reg_crc;
}

由于计算CRC校验值比较麻烦,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软件进行计算。这样的软件有很多,例如:

二、LRC纵向冗余校验

LRC: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纵向冗余校验,简称LRC校验或纵向校验。
      下面以实例对这种校验方法做个说明。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的Modbus ASCII通信模式採用LRC偵誤值。LRC偵誤值乃是將ADR1至最後一個資料內容加總,得到之結果以十进制的256為單位,超出之部分去除(例如得到之結果為十六進位之128H則只取28H(减去了100H,就是减去了256D)),然後計算二次反補後得到之結果即為LRC偵誤值。例如:從地址為01H之交流電機驅動器的0401H地址讀取1個字。
STX ‘:’
ADR 1 ‘0’
ADR 0 ‘1’
CMD 1 ‘0’
CMD 0 ‘3’
啟始資料地址‘0’
‘4’
‘0’
‘1’
資料數 ‘0’
‘0’
‘0’
‘1’
LRC CHK 1 ‘F’
LRC CHK 0 ‘6’
END 1 CR
END 0 LF
01H+03H+04H+01H+00H+01H=0AH, 0AH的二次反補為F6H。

二次反补:取反然后加1B或1H(1B=1H)。
计算方法1:
取反后加1B:把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每位取反后再加1B。例如:0AH=00001010B,按位取反后得11110101B,11110101B+1B=11110110B=F6H,0AH的二次反补就是F6H。
取反后加1H:把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每位取反后再加1H。例如:0AH=00001010B,按位取反后得11110101B=F5H,F5H+1H=F6H,0AH的二次反补就是F6H。

计算方法2:
有个简单算法就是:这个十六进制值有几位数,就把高于这个位数的最小值减去这个值。如果16进制数有2位,那么高于2位的最小值就是100H,用100H减去这个数就是其二次反补。
      实际上,该方法的原理和方法1相同:以2位16进制数为例,FFH减去那个数就是把那个数取反(FFH的数据为全1,减去那个数的结果就是原来1的位数变为0,原来0的位数变为1),而FFH+1H=100H。所以取反然后加一就等于100H减去这个数。
      例如:0AH的二次反补就是:100H-0AH=F6H

三、PC奇偶效验

      奇偶校验:Parity Check,是检测数据完整性的一种方法,一种冗余校验。通过该校验将重新计算的奇偶校验位与预先给出的奇偶校验位进行比较,测试二进制数字阵列中数字1(或0)的数目是奇数还是偶数的一种检查。这种校验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即奇数(对奇校验)或偶数(对偶检验),对数据中(除了校验位)的全部二进制1或0的数目进行校验。

      奇偶校验只能检测出错误而无法对其进行修正,同时虽然双位同时发生错误的概率相当低,但奇偶校验却无法检测出双位错误。

四、SC累加和校验

      SUM Check,简称SC。也有简称SC校验的,即Check SUM,校验和。
      帧校验和为启动字符至校验和前的数据单字节算术累加和的低字节。
      深圳传动之星变频器通信协议就采用了累加和校验。

五、S-XOR加总异或校验

SUM XOR Check,加总异或校验,也称之为异或校验和、累加异或校验和。在理解加总异或校验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异或运算。

异或运算:参与运算的两个数各对应的二进位相异或,当两对应的二进位相异时,结果为1。

异或的运算方法是一个二进制运算:
1^1=0
0^0=0
1^0=1
0^1=1
两者相等为0,不等为1.

这样我们发现交换两个整数的值时可以不用第三个参数。
如a=11,b=9.以下是二进制
a=a^b=1011^1001=0010;
b=b^a=1001^0010=1011;
a=a^b=0010^1011=1001;
这样一来a=9,b=13了。

0 xor 0 = 0
1 xor 1 = 0
0 xor 1 = 1
1 xor 0 = 1

按位运算,不同的位置1,相同的位置0
比如:69h xor 5Ah = 33h

69h = 01101001b
5Ah = 01011010b
―――――――――――
33h = 00110011b

说清楚点就是 二进制数按位运算时当对应的两位的值相同时(既都为1或0)那么该位xor的结果就是1,否则就为0,也就是相异则为1,否则为0。
比如01101001异或01011010结果为00110011
69h = 01101001b
5Ah = 01011010b
―――――――――――
33h = 00110011b

采用Windows自带计算器进行异或运算:
打开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点击“查看”——“科学型”,选择“十六进制”,再输入“操作数1”、“Xor”、“操作数2”、“=”,就得出结果了@_@

加总异或有什么用呢?现在,很多设备的通信协议都采用了加总异或校验而不是累加和校验。例如丹麦丹佛斯Danfoss的变频器、其成员单位海利普的变频器都采用了加总异或校验。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对下面的数据进行加总异或:

02 06 01 04 7C 40 00

计算 02 06 01 04 7C 40 00? 的加总异或值有以下几种方法:

1、采用Windows自带计算器进行异或运算:先计算02与06的异或值,然后把结果再和01异或。。。。。。一共进行6次异或计算,得到结果3D

2、采用现成的软件进行计算:例如大傻串口调试软件V4.5等软件,一次性就可以计算出来。

对于手工计算,有2种计算方法:1、 逐个字节异或;2、 把所有的字节先求和,再异或。下面的方法3和方法4就是这两种方法的体现。

3、手工计算:和方法1原理一样,只不过方法1是计算器,该方法是手工计算:

4、手工计算:和方法3原理一样,只不过方法3是一个一个计算,该方法是一起计算:

上速算法中,纵列相加,有奇数个1结果就等于1,有偶数个1结果就等于0。
原理如下:异或运算是相同为0,不同为1;那么有多少个0都是0,所以可以不管零;那么有1个1,结果肯定为1;有2个1,结果就为0;有3个1,结果就为1。。。。。。

下面是《丹佛斯变频器VLT5000 RS485协议手册》(英文)中第15页对该计算方法的描述:

网友H:
顺便说一句,什么MD5校验常用于文件校验,而不用工控通信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顺便说一句,什么MD5校验常用于文件校验,而不用工控通信校验。

感谢菜鸟兄倾情奉献!

网友I:
校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信号的准确性。

校验的方法:奇偶校验法,这个是最常用的。其它的还有:循环冗余码校验(CRC)、LRC校验

网友J:
防止数据通讯出现错误而采用的方法!

网友K:
为什么要对传输的数据进行校验,是因为对传输的数据的安全性很难保证,就是所传输的数据准确性无法保证。为什么会出现所传输数据失真、改变呢,因为所传输的是数字量信号,如同模拟信号在传输中会受到干扰和衰减一样,数字量信号在传输中也很容易受到干扰,造成所传输数值信号的电平发生改变,因为数字信号所传输的是离散的高低电平信号,其是成帧断续传输的,在传输中如果受到干扰会造成帧内部的高低电平发生偏转变化,导致二进制的数字量产生巨大的偏差,所以要对所传输的数字信号进行校对。

校验的目的就是确定发送的数据在接收方是否发生变化,其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发生的数据与原始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这样的方法占用时间和通道造成通讯效率很低,因此大都使用简化的方法,最常用的就是奇偶校验法、异或校验法、循环冗余教研法。

网友L:
1、在计算机通信中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原因是数据校验是提高通信可靠性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噪声或者信道的关系,信息传输中容易产生误码,数据校验可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2、校验方法:奇偶性校检、循环冗余校验、异或校验、md5校验

(1) 在数据传输前附加一位奇校验位,用来表示传输的数据中"1"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为奇数时,校验位置为"0",否则置为"1",用以保持数据的奇偶性不变。奇校验: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奇数 ;偶校验:就是让原有数据序列中(包括你要加上的一位)1的个数为偶数。

(2)循环冗余校验码实现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模拟原理,利用长除法编码配合长除法校验的方式CRC校验码的长除法编码方法是用待发送的二进制数据 t(x) 除以生成多项式 g(x),将最后的余数作为CRC校验码。校验信息时,将接收到的信息再一次除以衍生多项式。如果余数为零,则说明传输无误;否则,说明传输中出现误码。另一种是,采用快速查表法编码配合校验再编码的方式。对单字节信源信息的CCITT编码,常将0~FFH这125个数所对应的校验码字预先计算出来存储在一张表中。在需要CRH校验编码的场合,根据单字节内容,查表即可得双字节校验码字。根据此编码表进行查表及异或运算即可求得多 字节信息的余式,之后将多字节信息与其校验码字复合即可形成CCITT编码后的码字。

(3)异或校验是对每一帧的第一个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端。接收方计算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异或校验码,并与发送方发送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定通信有误,要求重发,程序应控制重发次数。

(4)一个 MD5 校验和(checksum)通过对接收的传输数据执行散列运算来检查数据的正确性。计算出的散列值拿来和随数据传输的散列值比较。如果两个值相同,说明传输的数据完整无误、没有被窜改过(前提是散列值没有被窜改),从而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20MP获得者:
老菜鸟 deshengwu

10MP获得者: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Hjcan hjcan
ye_w ye_w
jiaoanpeng jiaoanpeng
esterhong esterhong

20积分获得者:
zling zling
chun_cnooc chun_cnooc
一品黄山 张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