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19-工控擂台-继电器控制等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楼主(2011-07-27):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A:
1、 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优点?
主要有以下各方面的优点:
1) 编程方法简单易学
2) 功能强,性价比高
3) 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4)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5) 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6) 维修工作量少,维修方便
7) 体积小,能耗低
2、 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使用了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由于接触不良,易出现故障。PLC用软件代替大量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PLC外部仅剩下与输入和输出有关的少量硬件元件,接线可减少到继电器控制系统的1/10~1/100,因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大为减少。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1)数字逻辑控制
2)运动控制
3)闭环过程控制
4)数据处理
5)通信联网

网友B:
与继电器控制相比:

PLC优越性很多。通讯,人机界面,无一不能离开PLC,修改程序很方便,几乎不需要动硬件接线。设备稳定性很高,传统继电器控制有时不同步,触点接触不良等现象,解决起来非常不便,PLC就不存在同步不好,接触不良等现象;即便某一个接点损坏,如果PLC有备用点的话,可以方便进行替换,当然程序也要相应进行置换。电柜布局尽可能简化,维修方便。

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

PLC编程简单,应用方便,也可以做很小的系统啊,价格就低了 ;编程语言简单,梯形图跟接近电气原理图,可靠性高。

网友C: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PLC因为是模块式的,所以扩展容易,逻辑控制优势明显,布线简单,监控方便,编程容易上手,开发周期短,快捷方便,这是其优点;

弱点是不能应付大量的计算,类似于三角函数等问题很难解决,对于高速的输入和输出无能为力,因为它本身的扫描周期就是MS量级的。比方说你要捕捉20KHZ的一个脉冲量,就非常困难,还有就是价格较贵。一套128点的plc要上万。

对于单台大型的工业设备来说,不涉及到大量运算,没有高速的输入和输出,用plc是远远比计算机合适的,因为对于现场监控,工程维护,.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开发周期来说,PLC的优势都太明显了。

但是就目前的PLC水平,PLC还不能取代计算机,一是价格,二是计算能力,三是运行速度,都还比计算机有差距。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这个优点比较明显,易维护、易检修、省时省力。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其实PLC适用于任何领域,只要你想用那就没有问题,我想在将来,PLC控制会不会慢慢走进家庭呢?

网友D: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优点?

性价比高,

易配置,

易操作,

易维护,故障处理方便快捷,

运行稳定,

强健、抗病毒,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性价比高,

故障率极低,

易维护,

故障查询方便、直观,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开关量逻辑控制

运动控制

过程控制

数据处理

通讯联网

网友E:
补充一下各位大仙的总结,PLC系统与继电器系统相比:

继电器没AI、AO、PI;

PLC系统能与第三方设备通信,而继电器系统不能;

PLC系统比继电器系统便宜;

PLC比继电器组系统简单;

PLC比继电器组系统更方便维护;

PLC比继电器组系统故障率低,增加一个节点,故障率呈几何基数增加。

网友F:
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 编程方法简单易学。 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抗干扰能力强 。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维修方便 。

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 他克服了继电器控制结构复杂。故障点多维修量大。可靠性差的缺点。它具有体积小。耗能少。系统点简单。噪声小。容易实现闭环控制等优点。

PLC用途十分广泛。各领域都在用。自动化工业控制用的最多。

网友G: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纯粹的计算机与PLC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对比性,当然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计算机增加各种板卡吧。从我了解来看,增加板卡和计算机的方式,计算机很容易受到外部信号的干扰而造成计算机当机、损坏等等。板卡直接采集现场信号,隔离方面或信号处理方面都与PLC有差距。计算机和板卡的方式用在环境复杂的地方是不合适的,也是不推荐的。反过来说,某些PLC通过分布式的方式可以直接放在1区、以及环境恶劣的场所。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 继电器的要实现相对复杂的逻辑关系,需要很多的触点,长期的动作,很容易造成物理上的接触不良. 而PLC就基本无此问题,除非大电流或高电压造成PLC的接点熔接啦。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几乎无所不能,当然越来越多的特殊功能模块才能实现相关的功能

网友H: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1) 用计算机作上位机,西门子S7-200型PLC做下位机。上位机程序用VB6编程。可以指定计算机的COM口与PLC通讯,协议PLC已经提供。(PC/PPI协议),那么该如何在上位机里编写代码以实现通过指定的COM口与PLC通讯以及实现两者间的联机。如:上位机程序里一个Command1.caption=”电机1启动”,下位机里一常开位V200.1与之相对应。当程序运行时,在上位程序里点击CommandButton1时,PLC中的常开位置1,即闭合。并保持。使相应的输出端子(如Q0.1)输出。当第二次点击时,Command1.captiong=”电机1停止”同时V200.1断开。相应的输出端子无输出。

(2)高可靠性是电气控制设备的关键性能。PLC由于采用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采用严格的生产工艺制造,内部电路采取了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例如三菱公司生产的F系列PLC平均无故障时间高达30万小时。一些使用冗余CPU的PLC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则更长。从PLC的机外电路来说,使用PLC构成控制系统,和同等规模的继电接触器系统相比,电气接线及开关接点已减少到数百甚至数千分之一,故障也就大大降低。此外,PLC带有硬件故障自我检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可及时发出警报信息。在应用软件中,应用者还可以编入外围器件的故障自诊断程序,使系统中除PLC以外的电路及设备也获得故障自诊断保护。这样,整个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也就不奇怪了。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1、功能强,性能价格比高

  一台小型PLC内有成百上千个可供用户使用的编程元件(如计时器,计数器,继电器等),有很强的功能,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控制功能。与相同功能的继电器相比,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

  2、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可编程序控制器产品已经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配备有品种齐全的各种硬件装置供用户选用。用户能灵活方便的进行系统配置,组成不同的功能、不规模的系统。楞编程序控制器的安装接线也很方便,一般用接线端子连接外部接线。PLC有很强的带负载能力,可以直接驱动一般的电磁阀和交流接触器。

  3、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中使用了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由于触点接触不良,容易出现故障,PLC用软件代替大量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仅剩下与输入和输出有关的少量硬件,接线可减少互继电器控制系统的1/10--1/100,因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大为减少。

  PLC采取了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抗干扰措施,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数万小时以上,可以直接用于有强烈干扰的工业生产现场,PLC已被广大用户公认为最可靠的工业控制设备之一。

  4、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PLC用软件功能取代了继电器控制系统中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器件,使控制柜的设计、安装、接线工作量大大减少。

  PLC的梯形图程序一般采用顺序控制设计方法。这种编程方法很有规律,很容易掌握。对于复杂的控制系统,梯形图的设计时间比设计继电器系统电路图的时间要少得多。

  PLC的用户程序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调试,输入信号用小开关来模拟,通过PLC上的发光二极管可观察输出信号的状态。完成了系统的安装和接线后,在现场的统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一般通过修改程序就可以解决,系统的调试时间比继电器系统少得多。

  5、编程方法简单

  梯形图是使用得最多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语言,其电路符号和表达方式与继电器电路原理图相似,梯形图语言形象直观,易学易懂,熟悉继电器电路图的电气技术人员只要花几天时间就可以熟悉梯形图语言,并用来编制用户程序。

  梯形图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面向用户的一种高级语言,可编程序控制器在执行梯形图的程序时,用解释程序将它“翻译”成汇编语言后再去执行。

  6、维修工作量少,维修方便

  PLC的故障率很低,且有完善的自诊断和显示功能。PLC或外部的输入装置和执行机构发生故障时,可以根据PLC上的发光二极管或编程器提供的实时梯形图的状态迅速的查明故障的原因,用修改程序或更换模块的方法可以迅速地排除故障。

  7、体积小,能耗低

  对于复杂的控制系统,使用PLC后,可以减少大量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小型PLC的体积相当于几个继电器大小,因此可将开关柜的体积缩小到原来的确1/2-1/10。PLC的配线比继电器控制系统的配线要少得多,故可以省下大量的配线和附件,减少大量的安装接线工时,可以减少大量费用。

8、与时俱变,能实现网络通讯

PLC可以与电脑及智能仪表等通过通信联网,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并能实现地显示出当前机械设备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流程,对生产管理和现场维修带来极大的方便。

9、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形象!

  对于复杂的机械设备,如果还使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则不单加大的控制电箱的配制难度,还让产品的最终客户觉得产品不够先进,使用信心不足,因为现在主流机械设备都用上PLC,有PLC的机械品质或许更有保证,同时使用PLC加大了同行的仿制难度!

10、对未来机械升级很方便

  对于复杂的机械设备,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能满足使用的话,就必须要进行机械设备升级改造,如果是用传统继电器控制的,则会很麻烦,基本上要把以前的控制电箱宣布报废,但是用PLC控制的电箱的话就很方面,只要扩展一个相关的I/O点,修改一下相关的控制程序就可以了!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原则上只要有电气控制的设备都可以用PLC控制.但要考虑是否需要用., 目前,PLC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材、机械制造、汽车、轻纺、交通运输、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使用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1)开关量的逻辑控制
这是PLC最基本、最广泛的应用领域,它取代传统的继电器电路,实现逻辑控制、顺序控制,既可用于单台设备的控制,也可用于多机群控及自动化流水线。如注塑机、印刷机、订书机械、组合机床、磨床、包装生产线、电镀流水线等。
2)模拟量控制

  在工业生产过程当中,有许多连续变化的量,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速度等都是模拟量。为了使可编程控制器处理模拟量,必须实现模拟量(Analog)和数字量(Digital)之间的A/D转换及D/A转换
(3)运动控制

  PLC可以用于圆周运动或直线运动的控制。从控制机构配置来说,早期直接用于开关量I/O模块连接位置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现在一般使用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制如机床、机器人、电梯及各钟大型机械 如港口大型起重设备(门机,卸船机,斗轮机,装船机,集装箱岸桥,场桥等)
(4)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是指对温度、压力、流量等模拟量的闭环控制,过程控制在冶金、化工、热处理、锅炉控制等场合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5)数据处理

  现代PLC具有数学运算(含矩阵运算、函数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送、数据转换、排序、查表、位操作等功能,可以完成数据的采集、分析及处理。这些数据可以与存储在存储器中的参考值比较,完成一定的控制操作,也可以利用通信功能传送到别的智能装置,或将它们打印制表。数据处理一般用于大型控制系统,如无人控制的柔性制造系统;也可用于过程控制系统,如造纸、冶金、食品工业中的一些大型控制系统。
(6)通信及联网

  PLC通信含PLC间的通信及PLC与其它智能设备间的通信。随着计算机控制的发展,工厂自动化网络发展得很快,各PLC厂商都十分重视PLC的通信功能,纷纷推出各自的网络系统。新近生产的PLC都具有通信接口,通信非常方便。

网友I:
PLC在很多方面都比继电器控制好:

1.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使用方便,易诊断排除故障。

2.功能完善,安装方便,调试方便,维护成本和维护工作量小。

3.体积小,能耗低。

 4.PLC采用无触点动作,响应速度快。

 5.继电器可靠性差,电路设计复杂,修复时间长。

 6.PLC具有顺序控制 定时 计数 运动控制 数据处理 闭环控制和通讯联网功能,继电器只有顺序控制。

7.计时器方面PLC精度高 定时范围广,时间调整方便。

网友J:
除了楼上的那些,关键得是PLC采用了光电隔离技术,是内部信号与外部信号隔离开了,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可靠性了,同时,采用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硬件少了很多,使得出毛病的几率也就少了,PLC的主要逻辑功能有用户程序完成的,这也大大提高了系统设计、安装等工作的效率,缩短了周期,且在以后的技改过程中也比采用继电器控制系统方便多了,PLC内部集成很多功能块工用户使用,可以满足用户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可以自己自定义功能块。采用网络模块可以实现网络的互联等等。相比继电器控制系统来说,以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优点有很多很多。

网友K:
这几年随着偶厂PLC系统的不断增多,偶对这个PLC或多或少的有点了解了。

使用中偶觉得PLC在工程实施上比较灵活,系统可大可小,可以是几个点的小系统也可以是几百点乃至上千点的大系统,扩展灵活,逻辑实施方便,可以实现模拟量、数字量、总线式各种形式的数据传输控制,根据工程需要其卡件可以灵活配置。

正是这个工程实施可大可小的优点让PLC有了广阔的空间,生活中、楼宇自动化、电梯、各种机床、配电、电器控制、流水线设备、工业生产等等都有使用。

PLC的模型就是从普通的电器控制中继电器控制系统发展改进来的,其雏形就是通过集成电路取代继电器,通过软件逻辑编程取代继电器布线逻辑控制。因为纯硬件的继电器控制电路虽然维修维护方便,出现故障处理直观,修改控制逻辑快速简单,但其由于是纯机械机构,在使用中器件的寿命、接触电阻、接触不良都会影响到控制系统的运行稳定性,还有在复杂的控制中,由于使用器件较多,布线复杂繁琐,各种线缆间已出现故障,而且器件的投资较大,PLC的使用通过软件内部的软逻辑电路节省了大量的继电器,也给工程实施降低了难度,而且逻辑电路修改方便,可以灵活组合,能够实现各种复杂功能,其在运行中还能给在线检测各个运行设备的状况,节省控制柜占用的空间等优点。因此PLC被广泛应用,其功能也在不断增加,系统也出现众多型号根据现场可以灵活布局,现在发展成能够解决绝大多数控制检测的控制系统。

PLC控制系统在应用中其对编程人员的要求技能较高,普通的人员较难掌握,偶刚开始就很怵,对于下位机的编程感觉很神秘,后自己整了一套step 7练习者玩,现在也算入门了,可是不同的PLC厂商其编程软件和PLC模块定义不同,这个偶想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最好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

网友L: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PC优点:
运算速度快,响应快,功能强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控制,网络功能强大
PC缺点:
开发成本高,硬件配套成本高,运行不稳定,当机率高
PLC优点
操作简单,开发简单,运行稳定,周边配套硬件相对成熟,价格比PC略低,易维护
PLC缺点
运算速度慢,数据处理能力差

网友L: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1、功能强,性能价格比高

2、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3、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4、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5、编程方法简单

6、维修工作量少,维修方便

7、体积小,能耗低

8、与时俱变,能实现网络通讯

9、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形象

10、对未来机械升级很方便

网友L: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PLC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材、机械制造、汽车、轻纺、交通运输、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使用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1开关量的逻辑控制

2模拟量控制

3运动控制

4过程控制

5数据处理

6通信及联网

网友M:
1、与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相比,PLC有什么有点?

计算机控制系统是指用单片处理器或工业微机、工业控制机组成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在PLC的发展阶段中,单片处理器组成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对顺序逻辑控制系统的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PLC对此进行了改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便于编程的语言。在以单片处理器组成的控制系统中,程序由程序设计人员用处理器提供的汇编语言编制。对顺序逻辑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来说,需要通过一定的学习才能掌握汇编语言。PLC为此开发了适应需要的编程语言,如语句表编程语言、梯形图等,这些编程语言容易为工程技术人员接受和理解,因此对沟通设计人员、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设计思想较有利。对缩短设计时间、安装和投运时间及维修时间都是十分有用的。

变通用为专用,有利于降低成本,缩小体积,提高系统可靠性等性能。采用但片处理器的控制系统是通用计算机控制系统,PLC是专门用于工业过程顺序逻辑控制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因此在可靠性、抗干扰能力、成本等性能都有较全面的考虑,使其更适合工业过程控制的要求。

吸取了单元组合的思想,采用功能模块的结构形式。硬件和软件采用的这种结构,可使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大大增强。硬件上,可根据工艺过程控制规模,选择合适的功能模块,以降低成本;工艺规模扩展时,可通过增加功能卡件扩展容量和功能;对工业过程现场的恶劣环境,可选择远程输入输出单元和防爆等系列卡件等。软件上,为提高可靠性采取了自诊断软件、容错技术等各种措施,根据控制规模,可提供不同规模应用的软件,降低成本。

采用扫描方式工作。PLC采用这种方式工作,而计算机或工控机按用户 程序指令工作。扫面方式工作,有利于顺序逻辑控制的实施,各个逻辑元素状态的先后次序与时间的对应关系较明确。

2、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有哪些优点?

      继电器顺序逻辑控制系统的硬件一旦安装完成,只能用于一种工艺流程的控制,当工艺流程更改或控制顺序稍有不同时,必须对硬接线进行更改,所以更改控制方案十分困难。这表明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差。此外,这种控制系统有大量的活动触电和元器件,根据可靠性原理,只要其中人一部件或触电故障,将造成系统的故障,而活动部件的可靠性又比不活动部件的可靠性差,因此这种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较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体积和质量较大,常常要用多个继电器柜安装有关设备,它的耗电量较大,维修工作量较大,因查线困难,对维修人员的技能要求相对较高,因此继电器控制系统的可维修性较差。

与此相比,PLC组成的逻辑控制系统,采用软连接的方式实现程序所需要的功能,它可适应工艺过程的更改或生产设备的更新等变化,通过在线或离线编程,可方便的实施所需的控制要求,所以PLC的环境适应性很强,由于采用可靠性设计和一系列高新技术,使PLC的可靠性大大提高。由于采用可维修性的设计和合理的部件设置,采用自诊断和其他软硬件措施,对维修人员的技能要求降低。在故障发生率下降的同时,维修时间大大缩短。此外,采用标准的供电、标准化的软件及对环境要求较低等特点,使得它在工业过程控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PLC控制器是专门为工业过程控制而设计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因此,计算机所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在plc控制器中得到体现,例如运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功能强等优点都是PLC所具有的。这些优点使它所组成的控制系统的性能远远高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性能。

3、PLC可以用在哪些领域?

PLC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材、机械制造、汽车、轻纺、交通运输、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使用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1开关量的逻辑控制 2模拟量控制 3运动控制 4过程控制 5数据处理 6通信及联网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一品黄山 张立旺
伐薪烂柯 mengde76
零下二度 a332329107

2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nbaolv wenbaolv
woiswangfa woiswangfa
siren geh29
AQD008 AQD008
ye_w ye_w
bzbh2011 bzbh2011
zling z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