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1-07-27):
我想实现整点的用户归档报表。

我的思路:

判断整点的全局脚本。判断条件: 系统时间分=0   AND  系统时间小时发生变化, 触发一次归档操作。问题来了,我观察到有时候到11点和12点的时候会连续归档两次。

百思不得其解,请指点。

网友A:
请贴出你的代码~~~~~~~~~~~~~

网友B:
1 建立一个内部变量DataUp,启动WinCC时把变量DataUp设置0;

2 当到整点时,就把DataUp设置为1;

3 每次整点(分钟是00)触发一次判断DataUp值是否为1,如果为1则把DataUp设置为0,跟着执行归档操作;如果DataUp不为1则不执行归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