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变频器在待机时也会报过流

楼主(2011-07-27):
行车变频器在待机时使用时都会报报过流,重启后消失,过几分钟有报过流是怎么回事?是变频器内部故障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装置故障吧,看看电流检测值呀

网友B:
变频器选小了?是大车变频器还是小车变频器?

网友C:
这台变频器应该带编码器做闭环控制了,编码器联结上有问题,导致变频器在零速时有电流输出,检查一下编码器的接线和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台变频器应该带编码器做闭环控制了……

你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