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MCGS和IAI电缸通讯

楼主(2011-07-27):
MCGS和IAI电缸通讯能通讯吗?以前用的是基恩士的触屏,现在改用,MCGS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和IAI建立通讯,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A:
你用什么通信协议,设置正确,硬件线正确,通信协议一样就可以,
如果没有现成的协议,就自己编写。

网友B:
主要是要看IAI电缸是什么通讯协议,支持标准Modbus协议也可以,如果都没有,可以定制驱动或者自己编协议的。

楼主:
应该是用485通讯的,有个232转485的转化器,不知道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