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区域电缆保护管问题

楼主(2011-07-27):
各位大侠:

GB 50093-2002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里面的强制条款:

9.1.8 安装在爆炸危险区域的电缆电线保护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2 保护管穿过不同等级爆炸危险区域的分隔间壁时,分界处必须用防爆阻火器件和密封组件隔离,并做好充填密封;

4 全部保护管系统必须密封

这里的全部保护管系统必须密封,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的电缆都必须穿保护管?

我们这里有一个撬块,是厂家安装好了,发过来的。温度计,变送器的电缆,只是在中间穿了一段保护管,两端都裸露了一截电缆在外面,如下图所示,请问,这样安装符合规范吗?

网友A:
这样肯定不合规范了,必须全部密封隔爆防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合规范了,必须全部密封隔爆防爆

普通的管还不行,必须是符合国标的防爆软管,在缝隙处加上防爆泥

网友C:
仪表穿管连接图,很明白!

网友D(2019-07-09):
以前做过一段防爆设备,所有线缆都要在金属管或接线盒里,不允许露出,最后还要做密封保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