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组态王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28):
大家好,各位高手前辈们好,小生刚开始做仪表,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现场有一块电磁流量计,采用4-20mA远传信号,把该信号传到DCS系统上,显示出瞬时流量。我用万用表测得远传信号正常,和现场表头显示数值正好对应,表没有问题。但是在DCS系统上就是显示不出来。该系统采用的是组态王软件,当打开系统后,系统的信息窗口显示仪表通讯失败,所有的仪表都是通讯失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又是DCS系统?  又是组态王软件?

哪家的DCS系统啊?

网友B:
估计就是板卡,要看组态王支持不支持。。

网友C:
当打开系统后,系统的信息窗口显示仪表通讯失败,所有的仪表都是通讯失败!!!

这个就说明了系统通讯问题。

网友D: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以下产品:网站:www.fucan.com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2.豪克能量超声冲击设备 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超声波设备 振动时效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4.温湿度传感器 变送器 温湿度模块 隔离器 安全栅 仪表

5.串口服务器 以太网交换机模块 RS232/485/422-以太网转换器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电缆 双绞线 通讯线

7.无线转换器 呼叫器 数传模块电台 短信猫、彩信猫

8.工业级I/O 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PROFIBUS CANBUS数据采集
9.USB转换器 数字示波器 USB-RS232/485转换器 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

10.TH-802以太网网络型数显温湿度传感器DB485D:LCD显示,温度范围

-20~60℃,湿度0-100%RH,逐点校准;以太网/485输出;直接支持组态软件,

构成温湿度巡检系统;超低功耗设计,稳定性好,;壁挂式安装;用于机房/军火库

/厂房车间/图书馆/博物馆/农业大棚/烟草/纺织/冷库/粮库等行业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网友E:
是不是用RS232/485转接头上的,看下这个转接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对呀你所谓的 系统的信息窗口显示仪表通讯失败 ,是所有的仪表数据在组态王上都不显示还是只是此电磁流量计的,说清楚情况,DCS系统,下位机使用的是哪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G:
各位,人家是4~20mA信号。

楼主,4~20mA信号不叫通讯。

万用表测,有,DCS测,就没有。查查DCS的接收卡件是否是有源状态,如是,调成无源接收状态。

网友G:
再者,你硬件是啥?上位是啥?最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