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输入,48V/500W输出的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1-07-28):
输入:220v交流

输出:48v直流/500w功率

求电路图啊,感激不尽啊

楼主:
都不会吗~~~~~~~~~~~~~~

网友A:
这个图可以嘛?
很详细的图纸一般都作为技术机密i,一般是不外泄的。
其实所有开关电源原理都一样,只是个别元器件的选型会有些区别。

楼主:
这个不只是输入部分的么,,,,

网友B:
500W开关电源应该采用板桥电路或全桥电路,TL494做控制IC,这个电路很多,百度搜去。

上面那图就是整流滤波电路,有机密吗?

网友B:
半桥电路,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