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块更换问题

楼主(2011-07-28):
西门子PLC原订货号是CPU315-2DP:315-2AG10-0AB0,现在换个CPU315-2DP:315-2AH14-0AB0,,还有个FM350-2订货号原先是2AH00现在换成2AH01,能否直接换上就用,要是重新组态的话,组态完成后时候直接将站点下载就可以了?更换CPU重新下载的具体操作是什么啊,就是CPU上面的什么RUN,STOP要怎么操作么?谢谢啦啊

网友A:
FM350-2可能不需要重新组态,但CPU可能需要重新组态,可以试一下,如果换上后插入MMC卡后,把模式开关从STOP打到RUN或重新上电在线监控试试。

楼主:
详细点啊谢谢啊多谢啦

网友B:
更换了硬件需要重新组态,更换了CPU先下载组态在下载程序。下载的时候打到STOP状态下。

网友C:
应该是不用组态下载也能用,直接换上试试

如果不行,更换了CPU后,下载组态就OK了,CPU的位置无所谓的

网友D:
CPU直接更换就是,无需重新组态。至于FM350-2,不太清楚,理论上也可不需要重新组态,应该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E:
需要重新组态的,其他模块的信息都存储在CPU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