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owerFlex70变频器启动就显示“In Precharge“

楼主(2011-07-28):
70上电后常,给启动信号后显示“In Precharge“(不属于故障报警),说预充电的意思,如果把电机线拆掉后,同样给启动信号,则无上述显示,请达人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预充电无法完成。

一,充电旁路不吸合

二,电容漏电太严重,无法达到80%电量

三,检测错误

四,充电电阻断路。

楼主:
谢谢雅兄,后来发现电机线有问题(是用压线钳压的),重新接后到不报了,但如果真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报这个预充电信息啊,还是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