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速时过压,减速时过流。

楼主(2011-07-28):
我用微能变频器v63。发现经常报警有两个。

E02硬件过流或者E03软件过流;E01直流母线电压高。

过流的时候多数发生在恒速时减速的开始。过压的报警全部发生在静止时的加速时间里。用户说过压这个报警一开机就跳,一开机就跳。问了厂家,他说我的变频器小了。。

我18.5带15电机。(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为什么两种报警的成因跟我想象的熟悉的理由相反的?减速报过流,加速报过压??

软件过流和硬件过流又是什么呢?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高,是输入电源高。

网友B:
什么场合,有转矩补偿?大了?

楼主:
380的电源电压很难想象要升高到多少才报过压。

自动提升。

网友C:
哈哈 这是变频器震荡产生

网友D:
“过流的时候多数发生在恒速时减速的开始。”,是负载重导致减速电流大!是速度闭环硬特性的表现!

网友D:
“过压的报警全部发生在静止时的加速时间里。用户说过压这个报警一开机就跳,一开机就跳。”,你说的跳高压,是直流部过压吗?

网友D:
要听用户的故障描述,但不能只听用户的描述,一定得到现场亲自勘查!

网友:
减速时报过流,是不是减速的斜坡时间设置过小?一开机就报过压,是不是过压检测电路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变频器应该是VF开环控制的,没猜错吧?

楼主:
我忘记了是什么方式了。V63是什么变频器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