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1-07-2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本人想选型一款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主要是要达到最后输出转速在20~100r/min;速度最低时输出最大转矩需要500NM,而且电机的连续工作时间比较长,请问一下选何种功率的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和减速比多少的减速器,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在低转速下的效果是不是和变频器差不多呀?

网友:
九色鹿,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在低速情况下,二者差距很大!伺服电机配有光电编码器或旋变,变频电机(大多指异步电机)似乎什么都没有,要外配才行或者采用无速度传感控制。 一个是导弹,一个是炮弹!

网友B:
由于楼主没有讲明条件,先假设输出转速和输出转矩都在负载端:

1、按照基本频率为50hz的4极交流异步电机配则减速机速比为K=1500/100=15

2、电机端输出转矩为T=TL/15=33.3NM

3、电机功率P=TN/9550=33.3*1500/9550=5.23KW

电机选型:5.5kw4极交流异步电机,减速机速比为15

以上对楼主希望有所启发。

楼主:
能不能用1KW的伺服电机呀?

网友C:
“转速在20~100r/min;速度最低时输出最大转矩需要500NM,”

1、转速在20,转矩需要500NM,负载功率约1.1KW;

网友C:
2、负载转速是20~100r/min,电机调速范围为300-1500r/min,4极电机,用减速比15的减速器;

网友C:
3、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范围,10~50HZ,最低功率1.1KW,最大功率为5.5KW;

网友C:
4、如果选用变频调速,电机和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最小是5.5KW,4极电机,减速比15的减速机;

5、如果选用变频调速,电机和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最小是5.5KW,2极电机,减速比30的减速机;

网友C:
6、因为负载低速功率是1.1KW,只有50HZ、5.5KW的电机工作在10HZ时的功率是1.1KW,所以必须选用5.5KW的电机!

网友C:
7、如果选用1.1KW的电机,频率下降,额定功率下降,这样变频低频运行时电机的实际额定功率不到0.2KW,低速运行会烧电机;

网友C:
8、这个题目再一次告诉大家,变频调速时,电机额定功率随频率正比下降!

网友C:
9、如果你的负载高速时的力矩正比减小,用减速器调速,减速比在1-15之间调速,可以选用4极1.1KW的伺服电机!

10、如果你的伺服,是电压调速的直流伺服,或者是变频调速的交流调速,减速比在15,都要选用额定状态5.5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