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的进线开关应该选择什么开关

楼主(2011-07-28):
电容补偿柜的设计中进线开关有的用隔离开关,有的用熔断器式隔离开关,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了解下两种设备的区别就明白了

隔离开关是只起隔离作用,而无保护功能。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和开关熔断器组是既隔离又有保护功能,这样能对机器起到保护作用。

实际使用中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和开关熔断器组都有用到。

楼主:
那电容补偿柜需要保护吗?没一路补偿都是通过熔断器接入的,还需要主开关保护码???

引用 网友A:
关于

了解下两种设备的区别就明白了

隔离开关是只起隔离作用,而无保护功能。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和开关熔断器组是既隔离又有保护功能,这样能对机器起到保护作用。

实际使用中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和开关熔断器组都有用到。

网友B:
那电容补偿柜需要保护吗?没一路补偿都是通过熔断器接入的,还需要主开关保护码???

需要熔断器保护。因为每一路电容的熔断器仅仅是保护电容的,而电容保护熔断器前端还有电容补偿母排,这个母排只能靠电容柜进线熔断器保护,这个点靠近低压主母排,短路电流非常大,必须选用高分断能力带限流功能的熔断器。

楼主:
太感谢了,知道了。那电容补偿柜是需要长时间带电的吗,即使整个系统出现故障,补偿柜也不可以断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补偿柜需要保护吗?没一路补偿都是通过熔断器接入的,还需要主开关保护码???

需要熔断器保护。因为每一路电容的熔断器仅仅是保护电容的,而电容保护熔断器前端还有电容补偿母排,这个母排只能靠电容柜进线熔断器保护,这个点靠近低压主母排,短路电流非常大,必须选用高分断能力带限流功能的熔断器。

没错

必须使用主开关进行保护和隔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知道了。那电容补偿柜是需要长时间带电的吗,即使整个系统出现故障,补偿柜也不可以断电吗???

可以断电,但是没有补偿功率因数就会下来!

整个系统故障,母排估计就没得电了哦,那补偿柜也就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