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奇特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28):
本公司用ACS800变频器控制增压泵出口压力。运行过程中出现泵转速突然升高约4转,变频电流同步升高约20A,随后泵出口压力升高,DCS压力控制输出减小,但泵转速一直维持不变,以致于电流越来越大,最后变频过载跳停。请高手指点此变频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检查电机没问题,用另一台SCA800变频在拖动一直正常运行

网友A:
怀疑变频器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了,你看到的不是实际的输出电流,你可以用表测量以下。

网友B:
主板的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叫ABB 变频器技术人员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