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romag 50电磁流量计空管波动

楼主(2011-07-28):
安装E&H电磁流量计时,管子里是空的,还波动很大。摇晃传感器和变送器之间的信号线时,波动更大。但正常运行使用时又没有波动,摇晃信号线也没了波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试着调一下电磁流量计的放大系数,不过这个系数需要问厂家,一般都是对调试者隐蔽的,不过也可以进

网友B:
有波动一般都是接地不好有干扰,首先检查接线情况确保接地没有问题;放大系数不用更改,就是想改你也改不了。你的介质是什么?你所说的正常后测量值准确可靠么?

网友C:
将空管测量设为允许,启动空管报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