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网电压低,经常烧电机,求助

楼主(2011-07-28):
求助,农网早上用电高峰期电压很低,经常连380V 1.5KW的打氧机都起动不了,而且两三天就烧一两台电机。请问一下各位加一个15KW的三相稳压器能解决吗?有人用过吗?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控制上直接闸刀控制的吗.没用相关保护,15KW三相稳压要3K多呢.不如用接触器+热保护器或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上直接闸刀控制的吗.没用相关保护,15KW三相稳压要3K多呢.不如用接触器+热保护器或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加这些东西只是提高了保护功能。但电压问题没有解决啊

用变频器应该能满足要求,1.5K的变频器也就两千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上直接闸刀控制的吗.没用相关保护,15KW三相稳压要3K多呢.不如用接触器+热保护器或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但是电机保护好了,会自动跳闸。那会死很多鱼的,现在只能让电机长期工作在欠压状态下,两三天就坏一个电机。有什么办法把电压提上来?稳压器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这些东西只是提高了保护功能。但电压问题没有解决啊

用变频器应该能满足要求,1.5K的变频器也就两千块钱左右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电压的问题,用稳压器能行吗?我这里是几台1.5KW的打氧机,用变频器能行吗?谢谢

网友A:
三相稳压器是可行的,稳压器功率稍大于几台电机的总功率就可以了.用变频,代价也蛮大的

网友C:
选一个调速电机,再用变频器控制是不是会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稳压器是可行的,稳压器功率稍大于几台电机的总功率就可以了.用变频,代价也蛮大的

你好,请问380V的稳压器长期工作在240V左右能行吗?我怕买回来后没什么效果,刚去看了一下15KW的大概2500左右,超低电压的,能行吗?用变频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一个调速电机,再用变频器控制是不是会好些呢。

但是这样成本太高了,电机是增氧机配套的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正泰选型手册,三相稳压器输入电源电压要在280~430V.你三相电才240V,这电压也实在太低了.稳压器买回来有没有用也不好说.你再看一下你买的稳压器说明书,超低压能多少低,240在不在允许输入范围内.品牌不一样可能允许输入电压范围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正泰选型手册,三相稳压器输入电源电压要在280~430V.你三相电才240V,这电压也实在太低了.稳压器买回来有没有用也不好说.你再看一下你买的稳压器说明书,超低压能多少低,240在不在允许输入范围内.品牌不一样可能允许输入电压范围也不一样.

刚问了经销商超低压的要订做价钱加50%,20KW的5000元,如果输入电压不在稳压器的范围,稳压器能启动吗?

网友A:
没有试过啊,不知道.和经销商商量一下,能不能拿回去先试试.不好用再退货.

实在不行,买台柴油机.拖你那几只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啊,不知道.和经销商商量一下,能不能拿回去先试试.不好用再退货.

实在不行,买台柴油机.拖你那几只泵.

用发电机成本太高了,每天发电几个小时油费都不少。谢谢了

网友A:
几只泵,用时间继电器控制间歇运行吧,

网友D:
稳压器所谓的超低压,一定要在电压范围内,首先要控制板能工作。控制板都不能工作了就没法控制了。输电线太长,还有太细,电压都降在线上了。有一个办法,将稳压器往前移找到位置点电压在稳压器范围内,就在此位置装稳压器,电压到用电地点电压虽然还是会降低,如果用电功率不是很大。这个电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只泵,用时间继电器控制间歇运行吧,

电压太低了,高峰期的时候一台电机就只能慢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器所谓的超低压,一定要在电压范围内,首先要控制板能工作。控制板都不能工作了就没法控制了。输电线太长,还有太细,电压都降在线上了。有一个办法,将稳压器往前移找到位置点电压在稳压器范围内,就在此位置装稳压器,电压到用电地点电压虽然还是会降低,如果用电功率不是很大。这个电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刚网上找了一个家卖稳压器的,30KW的稳压器2500元,改成超低压多加一组低压线路,可以在210V左右运行

网友E:
综合比较最好的方法,还是用3相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综合比较最好的方法,还是用3相稳压器。

好的,谢谢,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F:
怎么设计方案都不低于5000块,主要是前端电压太低了。即使用一台,并且控制部分能工作或用开关电源改造,但也只有325V的电压输出,离380V还是低了一大截。

能不能改造线路。

网友G:
我们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H:
直接用柴油机带三角带盘直接拖动

网友I:
你的电机是1.5KW的还是15KW的?如果是1.5的,一分钱也不用花.

网友I:
你的电机是1.5KW的还是15KW的?如果是1.5的,一分钱也不用花--把电机的接法由星形改成三角形就好了。哈哈

网友J:
不会是哪里被卡住了吧?常规上几十伏的电压也该能带起来啊。接触器+热继电器最好装上,不管电压有多低也不会烧电机

网友K:
其实你们都想错了,这个只要买个2.2或3KW的电机来带,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烧,当然必要的断相,过流的保护还是要装的.

我来说一个为什么会烧的问题,在正常电压下,电机可以带动负载,但如果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电机就工作在过载状态,所以低电压的,都是过流烧的.但如果换大一点的电机,在低电压下,电流还在额定电流以下,并不会烧电机,所以用其它的办法,还不如用这个笨一点的办法,花少钱,办成事.

网友L:
1、是电压不稳,如过变化有规律,例如用电高峰的早上,电压低;

2、我建议用一台三相自偶调压器,和一个欠压继电器(380V),2个接触器:

1)在电压高时欠压继电器铁心闭合,触头接通工频电源,断开自偶调压器;

2)在电压低时时欠压继电器铁心释放,触头断开工频电源,接通自偶调压器;

网友M:
不错的建议啊,值得支持

网友F:
1、是电压不稳,如过变化有规律,例如用电高峰的早上,电压低;

2、我建议用一台三相自偶调压器,和一个欠压继电器(380V),2个接触器:

1)在电压高时欠压继电器铁心闭合,触头接通工频电源,断开自偶调压器;

2)在电压低时时欠压继电器铁心释放,触头断开工频电源,接通自偶调压器;

这个方案需要多极,最少也要4极才能得到能用的效果,控制回路还得用隔离变压器,还得用开关电源供电,加控制柜,做出一台20kW的柜子来成本肯定和5000差不多了,还不如定一台来的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稳压器所谓的超低压,一定要在电压范围内,首先要控制板能工作。控制板都不能工作了就没法控制了。输电线太长,还有太细,电压都降在线上了。有一个办法,将稳压器往前移找到位置点电压在稳压器范围内,就在此位置装稳压器,电压到用电地点电压虽然还是会降低,如果用电功率不是很大。这个电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刚网上找了一个家卖稳压器的,30KW的稳压器2500元,改成超低压多加一组低压线路,可以在210V左右运行

你的电压240V可以用了。要注意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的,如果相差不到10%用三相同时调的,大于10%不平衡要用三相分别调整的,因为用的是三相电机电压平衡差不超过10%电机虽然会有点发热但关系不大,最好用三相同时调整的时间三秒左右自动正负2~5V再宽点也不要紧灵敏度不要高。杜绝分别三相不停的调整。三相平衡相差很多那就没办法要用三相分别调整的,时间也是三秒左右自动正负2~5V,不要用高灵敏度高精度调整的不适合三相电动机用的,不要以为灵敏度、精度越高越好只会容易出问题,不适应普通三相电机。三相电机用的灵敏度、精度不需要高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订了一个30KW  输入200-400V的稳压器,3000元。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N:
真是的电压过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