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CS7的几个问题 熟悉PCS7的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1-07-29):
我公司余热电站采用西门子PCS7控制系统,本人也是初次接触S7-400。

第一个问题是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时,STEP7能连上,仿真没问题,但WINCC却与仿真软件连不上。

            我以前用S7-300PLC仿真时,同样的方法,STEP7和WINCC都能连上。

第二个问题:给该系统增加了一个热电偶,在工程师站上都做好了,显示也正常了。但另外3台OS站上怎么

                         显示这个变量。我们没用服务器,就一台工程师站和三台操作员站。

           请各位赐教,说明具体步骤,在此谢过。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完成了程序和画面后,编译下载了吗?OS也要下载的

网友B(2011-11-10):
pcs7,在进行硬件组态的时候不让编译提示错误system error :error occurred creating the SDB 各位前辈能帮帮忙不

网友C(2011-12-10):
修改好,编译,OS也要下载,就可以了,有问题咨询435428652,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D:
上面说的对,必须得编译再下载才行;

system error :error occurred creating the SDB的是系统错误意思是创建系统数据块(SDB)时发生错误,必须修改错误后重新下载才行。

网友E(2012-02-13):
第一个问题,你的操作站与plc不是通过MPI通信方式,仿真用MPI

第二问题,添加变量要重新编译并发送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