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直流伺服电机或者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供电能采用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1-07-29):
请教给直流伺服电机或者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供电能采用开关电源吗?比如山洋直流伺服TS1AA2AA要求电源容量为600w,输入电压110V直流电,那么能不能直接用单相开关电源供电呢?功率600W到900W应该可以了吧。还有什么其它额外要求? 谢谢!

网友A:
得看110VDC输出的600W开关电源市场行情如何?个人估计未必乐观。

网友B:
觉得伺服用稳压开关电源不妥,稳压开关电源一般是要求较高的电子设备的电源!

网友C:
如只是给控制板供电,完全可以。用于拖动直流电机不适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只是给控制板供电,完全可以。用于拖动直流电机不适合了。

1、同意!

2、他说功率600W 是伺服的功率!

网友D:
应该没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开关电源的过压报警,因为驱动器制动使可能使母线电压升高。还有电源的容量个人认为应该是驱动器的两倍以上,防止电压的波动。

网友E:
开关电源会有干扰。

可以买个变压器,让他配个整流模块,要不了多少钱,几百块。

网友A:
低压小容量伺服和步进驱动器用开关电源并不鲜见,110V的高压,600W的容量,还是传统一点,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模块更稳妥,就算是用开关电源,这等规格的开关电源供货状况和价位也未必合适。

网友B:
“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模块更稳妥”,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会有干扰。

……
不是干扰的问题,是没有必要开关稳压环节,保护多反而降低伺服工作对电源要求的可靠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无私帮助,已经明白了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