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单台F系列PID控制水泵恒压供水设置参数

楼主(2011-07-29):
台达F系列PID控制单台水泵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量程16公斤,要求恒压3.5公斤,下限3公斤,上限4公斤。请问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请教:在线等待,难道都不会吗?不会吧

网友A:
请参考台达说明书VFD-F系列的5-57里面的供水的详细说明

网友B:
台达VFD-F系列说明书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60C516EE-1040-48DB-B1CF-B6247460E2AE/SC/VFD-F_manual_sc.pdf

台达产品型录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下载中心:
台达产品软件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软件下载中心:
台达产品手册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手册下载中心:
台达产品配件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配件下载中心:

网友C(2011-09-29):
你不需要设置什么压力 上限  或下限。至设定你要达到的压力(0.35MPa)即可,变频器会根据PID自动恒压,

参数如下:02-00 设置为00(在面板显示为F状态时,将值设置为350即可);02-01 要设置;10-00 要设置远传压力表的输入口;10-01 设置为1600;10-02设置为00;以上设置完全能满足你的使用条件。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请将10-03  10-04  10-05  进行微调。

网友(2013-10-30):
這也可以嗎?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