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台达AB系列做旋转位置控制

楼主(2011-07-29):
ASD-A0221-AB+ECMA-C30602FS做旋转位置控制,现在发现两个现象,一是上电后,刹车不通24V时,轴还是可以轻微转动;二是装上旋转装置后,刹车不通24V时,可以转动轴,即刹车起作用了,但还是太小。

以上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A:
“刹车不通24V时,轴还是可以轻微转动”———抱闸本身确实存在微小间隙,比如1度左右;

“刹车不通24V时,可以转动轴,即刹车起作用了,但还是太小。”———要看您的旋转装置半径有多大,伺服电机所配抱闸的力矩能力一般与电机的额定力矩相当,当旋转装置半径较大时,以其半径为力臂稍加施力,可能就已经超出抱闸的制动力矩了。

楼主:
谢谢,已经实验出来,是选取的电机功率太小。不过台达伺服的额定扭矩都很小。有个实际问题问一下:台达中高惯量系列,ECMA-G31306FS(配ASD-A0721-AB),额定转速1000rpm,感测是2500ppr,也就是说,每圈仍然是10K个脉冲。我已经知道ECMA-C30602FS是500Kpps对应于3000rpm,那么ECMA-G31306FS的脉冲频率和转速的关系是如何?是不是166.67Kpps?

楼主:
还有新问题,做精确位置控制,台达的机器上电怎么找原点?

楼主:
找原点,附加限位开关后,找Z相脉冲,用什么方式实现控制?位置模式还是别的模式?爬行用外部脉冲控制吗?外部脉冲用干扰很大,台达机器收到脉冲数有误差,按整圈实测下来,0.5<收到脉冲数<1%。难道是发单个脉冲爬行吗?收到Z脉冲后,怎样停止伺服?

网友B:
AB伺服可以有外边脉冲控制或者内部寄存器定位控制,由上位机控制的话 回原点功能参考 ZRN指令,内部寄存器控制的话 参考SHOM参数设定

楼主:
继续询问菜鸟级问题,使用内部寄存器命令归零后,用外部脉冲做位置控制(丝杠将旋转变为直线运动),怎样降低脉冲的误码率(即提高位置精度)?速度没什么要求,不要求很高的线速度。加外部磁栅或光栅做位置闭环?如果这样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C:
命令脉冲丢失是不正常的,检查控制输出的电流能不能达到驱动器的输出要求。否则可能造成脉冲丢失。解决的办法中间同相或者反相驱动门驱动。
回零方式是控制卡决定的。通常有好几种模式,如何使用控制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D(2011-09-09):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