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触点老烧

楼主(2011-07-29):
我厂有一台75千瓦的粉碎机,经常因进料太快造成闷机,使空开大负荷跳闸,造成触点烧损严重。有什么可以避免的好方法

网友A:
开关选小了。

75K的粉碎机,这种负载的特性就是电流变化特别快,况且经常工作在过载的状态。

建议选择用200A的空开,并且假装热继以保护电机

网友B:
空开是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还是保护断路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空开是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还是保护断路器???

保护断路器.

兄弟,还在上学吧.

网友D:
按道理,空开有一定的断流容量,不像接触器;

可以按1楼的建议,空开壳架等级选大一点,但整定电流要选得合适;不过,这里选200A,应当不算太大。

网友E:
应从工艺上改进,确保进料速度不能太快,75KW电动机经常堵转跳闸,换300A的空开也无济于事。

网友F:
“经常因进料太快造成闷机,使空开大负荷跳闸”,改进进料工艺,避免进料不匀的情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楼主:
操作工艺已定型,唯独加装预报警装置,超电流断开进料,请各位老师推荐这样的保护装置。

网友E:
     最好是经过技术改造,将进料速度控制在一定的恰当的范围之内。“超电流断开进料”加一过电流保护器就可以了。无论如何不能闷机,闷机可视为事故了,它不仅烧断电设备,也很容易烧电机,还会造成电网电压的波动,影响其他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原因是普通异步电动机的堵转电流最大可达到其额定电流的10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操作工艺已定型,唯独加装预报警装置,超电流断开进料,请各位老师推荐这样的保护装

电机主电路安装过电流继电器-----设定过载电流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H:
你测下电机电流是多少,我测过电流有时达到180-190A,我们这选的是200A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