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井下用低压交流开关柜的断路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1-07-29):
铁矿矿山井下用的电铲车需要配一个开关柜,电铲车供电电源为3相1140VAC  55KW,成套开关柜时该选择哪种断路器?

对于电压1140VAC的断路器正泰有一款万能断路器DW15-200的,工作电压为1140VAC,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采用低压真空断路器,额定电压可达1140VAC,但是其保护功能比较弱,是否需要增加其他保护元件?

哪位做过类似低压开关柜的给点意见?

还有就是对柜体有什么要求?用户说井下爆破冲击波比较大,还有就是潮湿,柜体设计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以实现保护功能为目标,能保护得了就不用增加其它保护原件,保护不了一定要加。

要用防爆柜体,你可能要查些防爆柜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