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得燃烧器油(气)风比例调节方法

楼主(2011-07-30):
百得燃烧器油(气)风比例调节方法
一、 燃气燃烧器气风比例调节方法
1、 燃烧头内空气的调节
燃烧头的扩散桶是可以移动的。在燃烧头上装有可以调节燃烧头与火焰盘之间空气通道的调节器。关小流通通道,燃烧空气流率就会减小,相应地火焰盘前的空气压力就会升高,空气流动速度增大,湍流度增强,气流的穿透能力加强,有利于强化空气与燃气的混合,以及获得很好的火焰稳定性。当火焰发生抖动时就必须这样调节。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增压锅炉或者热负荷很大时,都需要这样调节。从以上描述可知,关小燃烧头空气通道时,燃烧头所处的位置一定要能够保证火焰盘前的空气压力水平几乎总是要比火焰盘后的空气压务水平高很多。一般建议关小燃烧头内空气通道,而相应开大风机入口空气风门的开度。燃烧器在最大出力时一定要这样设置。实践中,开始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把燃烧头内的空气通道放在中间位置,然后启动燃烧器进行调试。当达到最大出力时,再逐渐关小燃烧头内空气通道,将风机入口的风门接近全开,然后前后移动燃烧头火焰扩散桶,调节空气的流率使之适当。注意,调节过程中千万不要把燃烧头内的空气通道全部关上。要确保燃烧头和火焰盘的轴心一致。如果轴心对中不好会引起火焰燃烧不好,燃烧头会因局部过热而烧毁。可以通过燃烧器后部的检查孔来检查轴心对中情况,最后将调节燃烧头位置的调节柄上的螺丝拧紧,固定燃烧头。
注意:要检查点火是否顺利。如果燃烧头内的空气通道关得太小,可能会因为风速过高而使点火困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逐渐开大该通道,直到能够顺利点火,燃烧头的设定位置即为此时的位置。

2、空气伺服电机零位飘移的处理
① 首先应拆下空气伺服电机,在空载状态下运行,如空载亦不能运行,则需调节空气伺服电机传动轴(断电状态下强制转动伺服电机轴,直至燃烧器能启动为止),此时应先将伺服电机固定在原安装位置,关闭燃烧器启动按钮,闭合燃烧器电源按钮(注意,此时伺服电机传动轴和风门档板传动轴仍处于断开状态),当燃烧器液晶屏出现OFF时,关闭电源按钮,连接好伺服电机和风门档板之间的联轴器,此时应将风门档板置于80°开度,固定好后,重新启动燃烧器,如不能顺利点火,可适当关小风门档板,直至能够顺利点火为止。
② 风压开关的设置应满足在点火位时能处于闭合状态,一般设置为风压开关设置范围的最小值即可。
2、 燃气燃烧器程控器内气风比例的调节
① 程控器内应设置P0(点火位)、P1(最小火)、P9(最大火)气(风)设定值(范围为0~90),要求在每个点气、风设定值气的设定值要比风的设定值大15~20个点的范围内(进入程序的密码为8904236),P2~P8的值由程序自动计算并保存。参数设定后应运行燃烧器,待程控器从P1~P9,再从P9~P1运行完一个循环后,程控器会自动保存P0~P9范围内的所有参数值,进入运行状态,参数设置完成。
② 如只需调整最大出力点,则只需改变P9设定值即可,其它参数无需调整,程控器会自动保存此设定值。
③ 燃气蝶阀的点火位开度必须与P0值相对应,否则燃烧器不启动。

二、 油气两用燃烧器油(气)/风比例的调节
1、 燃油运行时油/风比例的调节
① 检查燃烧头是否按加热炉厂家的要求伸入燃烧室一定距离。
检查燃烧头内调节燃烧空气的装置的位置是否能够保证足够的燃料输出,(当燃料流量降低时,火焰盘与扩散桶之间的距离应适当减小;另一方面,如果燃料流量很高,该距离应相对开大)。如下图所示:

② 拆下安装在调节流量(燃油/空气)伺服电机上转动轮盘上的保护外罩,轮盘上安装的调节螺钉是用来调节燃料及相应的空气流量,调节的要求是:a、对于风和油凸轮的调节,应保证整个行程范围内是一段平滑的曲线;b、对于点火位的最小风门开度,应保证进风压力能够使风压开关动作并处于闭合状态;c、对于点火位最小进油量应使油/风比例适当,火焰应为橘黄色,刚性无抖动,同时也不应有杂散火星。
③ 燃油进油压力应在0.05~0.35MPa范围内,燃烧器油泵出泵压力应不超过2MPa,回油压力调节器的回油压力应低于出泵压力0.2MPa。
④ 火焰盘、点火电极、扩散桶、喷油嘴之间的位置和距离应符合下列参数要求:

⑤ 根据所用燃油的额定粘度正确设定加热桶温度,使燃油到达喷嘴的粘度不能高于20E,加热器调节温度的设定值应高于最低温度设定值15~20℃.

2、 燃气运行时气/风比例的调节
① 检查燃烧头是否按加热炉厂家的要求伸入燃烧室一定距离。燃烧头内空气的调节要求参照燃油运行时的调节要求。
② 预调点火流量的调节器,使其满足点火要求。如果已经调好燃油的设置,就不要再调节风机进口空气风门的设置,而要使燃气的流量与已经调好的空气的设置相匹配;如果还未调好燃油,则要检查空气风门的开度是否适当,如有必要,可通过调节轮盘上的调节螺丝来改变风门档板开度。
③ 拆下燃料/空气伺服电机保护外罩,轮盘上已经安装很多可调节螺丝,用来调节燃料及相应的空气流量。
④ 点火后燃烧器运行在最小出力点(点火位火焰、安全阀开、比例出力调节器处于最小位置),此时应讯速观察火焰情况,如有必要就调节点火阀的流量调节器,根据火焰情况使燃气流量在80~120m3/h范围内。调节方法如下图所示:

⑤ 手动调整使燃烧器工作在最大出力点,根据工艺要求调整最大出力点燃气量,一般应在240~300m3/h范围内,调节方法可参照下图对工作阀和燃气蝶阀进行调整:

调节蝶阀的开度可通过调整连杆的长度来进行开度的变换

燃气蝶阀示意图
⑥ 燃烧头内空气的调节可参照燃油运行时的调节方法,如果燃油已调整好,则无需再对其进行调节,而应调整气量使其满足燃烧要求。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公司襄樊输油处 孙忠伟

201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