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控制方式和六步换向方式哪个效率更高呢?

楼主(2011-07-30):
FOC控制方式和六步换向方式哪个效率更高呢?

网上都说FOC效率高,但是实测用相同的电源电压去驱动,加相同的负载,相同的转速,FOC用的电流反而比六步换向要大??

网友A:
科技文章中一般认为6拍换相的驱动效率更高。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
哪些文章中有提到呢?能不能给篇看看,或者给点提示?

网友A:
具体文章记不得了!

对于正弦波反电势的永磁同步电机而言,如果相反电势幅值为E,三相对称正弦驱动相电流的幅值为I,则输出功率P=1.5EI

对于方波反电势的无刷直流电机而言,如果相反电势幅值为E,6拍方波驱动相电流的幅值为I,则输出功率P=2EI

从上可以看出,在反电势幅值和驱动电流幅值都相等的情况下,6拍方波电流驱动方波反电势的无刷直流电机的输出功率高于正弦波电流驱动正弦波反电势的永磁同步电机,可推断,负载相同,转速相同,即驱动功率相同时,6拍方波驱动电流低于正弦波驱动电流。

对于同一台电机,无论反电势波形更趋近于正弦波,还是更趋近于方波,施加6拍方波驱动电流时与反电势波形的交汇面积似乎也比施加正弦驱动相电流时的面积更大,因而,在反电势幅值和驱动电流幅值相等的情况下,以6拍方波电流驱动比起以正弦波电流驱动同一台电机,可获得更高的输出功率,因此驱动功率相同时,6拍方波驱动电流应低于正弦波驱动电流。

此结论仅为定性分析的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波恩老师!

网友A:
直呼波恩好了,论坛只有网友没有老师。

网友B(2013-01-29):
引用 网友C:
直呼网友A好了,论坛只有网友没有老师。

好的,波恩老师

网友D:
FOC控制方式和六步换向方式,FOC是通常采用的是svpwm调制方式,六步换向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pwm调制或者叫做方波调制,两种调制方式对比时可以发现,在相同转速和相同载荷情况下,svpwm调制方式下输出的电流比方波调试方式的电流高1.2备左右,具体记不清楚了,你可以查阅一下两种方式下转矩输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