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高频启停

楼主(2011-07-30):
1KW左右的伺服电机启停换向频率能到多少呢?要特别高频的,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呢!我现在需要最少30Hz,就1S内要启停换向30次以上了!能实现吗?

网友A:
振到30Hz的频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振到30Hz的频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幅度。

根据我们现在的结构计算,电机的旋转幅度也就是一圈左右,还有就是这种急加速的使用工况,输出扭矩按什么方式计算?原来的方式肯定小了,但是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振到30Hz的频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幅度。

还有就是对惯量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惯量*加速度=惯性力矩,还得加上负载力矩。

幅度一圈?!个人以为可行性不大。什么应用要这样搞?

网友B:
1、楼主说的运动方式,不一定要通过电机伺服直接驱动;

2、楼主说的运动方式,可以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实现,会更容易实现精确控制。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惯量*加速度=惯性力矩,还得加上负载力矩。

幅度一圈?!个人以为可行性不大。什么应用要这样搞?

内容的回复:

就是用电机带动丝杠做高频往复运动,频率要达到30Hz,因为空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用其它办法去实现,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因为幅值太大了?还是怎么呢?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1、楼主说的运动方式,不一定要通过电机伺服直接驱动;

2、楼主说的运动方式,可以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实现,会更容易实现精确控制。

内容的回复:

其它的方式,结构不允许了!尺寸太大了!装不下去的!

网友C:
你控制电机空载运转试试。最好频率先低往高加。。我觉得10hz都悬,别说30hz,

网友A:
直线运动的幅度是多大?负载的惯性质量是多少?

网友D:
我估计很难实现,不知道直线伺服电机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