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F F 不报故障 不运行

楼主(2011-07-30):
不报故障,面板显示正常就是没输出,电机不转。

网友A:
运行灯亮不亮啊!没输出你看看保险丝是不是断了,如果是模块也坏了呀!

网友B(2011-09-05):
俺 前天也碰到一样怪事,台达M型变频器,接马达就无输出,不接马达就有输出,但无任何报警提示,后来发现是马达三相线圈对地短路,真是汗啊!

网友C:
查看故障时候的电流、电压、输出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D(2013-03-11):
电机线圈短路变频器都没报警输出?汗!变频器坏了吧?还是台达变频器性能不行?

网友E(2013-04-26):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圈短路变频器都没报警输出?汗!变频器坏了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