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CW/CCW方向问题

楼主(2011-07-30):
伺服电机的CW/CCW方向是怎样规定的

面对伺服电机法兰向电机轴看去,顺时针CW,逆时针CCW。

CCW方向转动时,数值会加

CW方向转动时,数值会减

CW/CCW分别是顺时钟方向和逆时钟方向,当你站在伺服电机轴侧时看它是怎么转的!注意:伺服器内的参数是可以用来改变旋转的方向的!还有发送的脉冲方式也可以改变方向的.看看资料就知道的!比如三菱和松下的伺服器.

网友A:
(⊙v⊙)嗯 说的是那么回事!

网友B:
我判断 转向 正负的方法是……

用右手,抓拳,竖起大拇指。大拇指指向是动力的输出方向。四指的方向是旋转方向。那么这个就是正转。

大家想象一下,钻头,车床等等的旋转。

网友C:
数控系统有参数可以设置CW和CCW的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判断 转向 正负的方法是……

用右手,抓拳,竖起大拇指。大拇指指向是动力的输出方向。四指的方向是旋转方向。那么这个就是正转。

大家想象一下,钻头,车床等等的旋转。

这个说法我比较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