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变频器刹车电阻起作用的时候,流通的是什么电流。

楼主(2011-07-30):
当变频器达到电压门限的时候,刹车晶体管开始导通放电。(是不是啊?)刹车电阻消耗电能。

晶体管是以pwm方式导通的还是看门限值一直导通的呢?

如果是PWM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大)导通和截断比例根据什么定?

如果两个变频器工况一致,一个接2R的阻值的电阻,一个接R阻值的电阻。那么两个变频器会不会制动性能一致?会不会接2R的变频器的导通时间会较长?

网友A:
在中国这是件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网友B:
LZ是如何认为的呢?

楼主:
我认为是PWM。频率固定。根据当前电压确定宽度。可能当刹车电阻大的话想对宽度会大一点,使得相同时间内放电电量一样。

是不是?

楼主:
我想得到正确的答案,以便以后用于选择刹车电阻。

因为如果是我想象的。那么通常说明书建议的最小电阻,会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值。这个时候PWM的导通时间很短,电流很大,对变频器一点都不好。

但是,如果不是PWM,那么应该是越接近建议值制动能力越大。我也不想变频器浪费制动潜力。当市面上不能买到建议值的电阻的话就看这个帖的结果选择是否必须使用建议阻值了。

网友C:
不是PWM导通,很简单的。达到门槛电压后。CPU给出一个信号。通过3120 等光耦输出高电平。控制制动单元导通,一般跟下桥的高电平电压一样,15V左右。通过制动单元消耗反冲电压。当低于门槛电压时候。制动单元停止工作。制动电阻小,刹车电流大,制动效果好。但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有限制的。比如富士7MBR50SB120 7单元模块。他的制动单元电流为80度 25A .你选制动电阻就照这个余量选就可以了。一般变频器厂家都有配套选型手册的。

网友D:
是直流电流

网友E:
制动电阻的容量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制动电阻的容量是不是越大越好?

制动电阻功率是越大越好,阻值一般要根据厂家推荐的。小了可能制动单元受不了,大了达不到效果。

网友B:
对:华东工控 关于

不是PWM导通,很简单的。达到门槛电压后。CPU给出一个信号。通过3120 等光耦输出高电平。控制制动单元导通,一般跟下桥的高电平电压一样,15V左右。通过制动单元消耗反冲电压。当低于门槛电压时候。制动单元停止工作。制动电阻小,刹车电流大,制动效果好。但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有限制的。比如富士7MBR50SB120 7单元模块。他的制动单元电流为80度 25A .你选制动电阻就照这个余量选就可以了。一般变频器厂家都有配套选型手册的。

内容的回复:

做PWM可能比较麻烦。

楼主:
“一般跟下桥的高电平电压一样,15V左右”

这句不理解。什么是“下桥”15伏是指哪里。

楼主:
我有一个疑问。我曾经听到过OMRON变频器外接刹车电阻有类似中频开关电流产生的“吱吱”声。在制动的过程。所以我大胆怀疑这是PWM控制。

我仍然相信。

网友F:
制动电压除以制动电阻的阻值就是制动电流,制动电阻越小,制动电流越大,制动电流大了就会报过流。制动电阻越大,制动时间越长,制动电压下不来,就报过压,厂家的说明书不一定靠谱。

我们使用的电阻都是自己选型自己选阻值和功率的,厂家的书很多都是没有经常测试的理论值。

楼主(2012-01-15):
自己顶起。希望再收集多一点情报。

还有制动单元跟变频器本体上的制动晶体管是不是同一个原理?